99诱导轮底座断裂 (已经修复完成)

楼主(2012-02-08):
请高手给个修复的好办法 谢谢了

修复后还是不行

修复后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做个金属底盘

楼主:
做金属的我还没有那个 水平

网友:
恭喜 用502粘吧

网友:
你真杯具

网友:
AB胶先粘好,内部最好加点固状物,补一下,,如果用薄铁皮在内部更好,然后塑料车体跟铁皮,拉紧,再上AB胶加强

网友:
99外壳过于单薄,此处是弱点,但价格不是“弱点”。

网友:
算上你已经是2位英雄了······后驱动前诱导经常撞很杯具的说~~~相比之下KV的诱导感觉大的多很稳固

网友:
咋这么暴力?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多提点修复意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个合适的空心金属棒跟原轴内径一样的看能不能插入车体里面固定~~~只有这方法要不换车底~~~~把断的粘回不会很牢固~~~

网友:
标题

固定一块板子在车体内,再固定一块板子在车体外,打通孔用螺丝上紧,这样固定的支架有了。再量好尺寸买一段铜柱,一头固定在车体上,另一头上螺丝

网友:
围观一下 怎么回事啊,似乎有2台了都断了  是撞断的吗?

楼主:
已经修复

先用胶水包断裂部分粘好

先用胶水包断裂部分粘好

网友:
顶!真成金属的了呢!厉害哈哈!

网友:
 不错~~~,下次注意前面如果不能跃过的障碍物时注意停车·····不然又会悲剧

楼主:
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高手啊!直接加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