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引擎问题急求

楼主(2012-02-08):
本人新手。。**,鸿诺1:8越野 一台 ,就是新手原因。造成上火头那里里滑牙了。找不到配件。
现在在找合适的
发动机
。 现找到2台发动机:1。南大27级发机动。无离合,无手拉,无引擎座。(不是鸿诺原车的合适装不)?:求答 案!
2。中阳21级越野车发动机。无引擎座。(不知合适装不)?:求答 案。。

网友A:
这个没弄过不清楚。
不过修复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把滑丝的缸头拿去把原来的火头螺纹控扩大,自配一个内螺纹和火头匹配的堵头就行了,一般加工下只要几十块钱足够了。

网友B:
楼上的是一个好办法!不过预计这个孔要扩不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