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的表面处理

楼主(2012-02-08):
请问在家庭的条件下,可以给塑料进行电镀着色么?

网友:
塑料喷漆就行  技术好要啥色啥面的都有

网友:
不了解  看楼下有无高人

网友:
塑料电镀,算了吧,材料太多,工艺复杂费劲,喷漆还差不多。

网友:
塑料喷漆要先喷底漆  而且是专用的塑料底漆,喷汽车的保险杠就是先用塑料底漆喷一边,然后再上面漆,面漆需要加2:1的固化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塑料电镀以前了解过,工艺复杂。好象先要经过化学处理使表面形成一层导电层,再按常规电镀操作。

网友:
塑料电镀完全可以在家里玩,只是材料不好找,化学镀需要贵金属(钯)盐,贵、稀罕难搞到手
还有塑料品种也有一定限制,ABS、PP好镀,其他的就难了,像四氟就几乎不可能镀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
塑料上只能镀铝.是真空镀铝.在家玩不了.

网友:
自喷漆弄弄得了

网友:
塑料电镀当然可以,先喷上一层石墨导电,质地愈均匀细致愈好,再电镀金属。家里的淋浴莲蓬头,若是有金属外观而塑料质地,拆开看看就知道,内部有一层乌漆漆未上金属色的的就是石墨层,因为厂家通常仅电镀外层,内层要与电流接触就乌漆漆的。

网友D:
想给汽车的内饰改色,不知道咋喷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给汽车的内饰改色,不知道咋喷漆

汽车内饰塑料件可以改色,先用1500-2000的细砂纸打磨一遍,然后先喷塑料底漆,然后喷面漆,面漆加2:1的固化剂。还有内饰塑料件选用哑光漆,汽车电脑调漆的地方一说就都知道的,我喷过一次效果还可以。我喷过仪表台、门板。座椅也喷过一次,喷座椅皮革的话油漆里面要加柔顺剂,这样就可以保持柔软不暴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谢谢,能再详细点吗
皮革改色在说一下了

网友:
很多年以前,认识的朋友给广州的塑料手表老板制作过塑料表面的金属镀膜的镀膜机,只听过几耳朵,在真空条件下给塑料表壳等镀金属膜,也不知道现在在家里能不能实现。

网友:
金属真空电镀是利用真空避免空气中杂质污染及能有效均向分布金属粒子等真空特性,来达成镀膜细致平整,镀层很薄就能达到要求效果;家中要有相关真空及电镀设备方能达成。
退而求其次就是水溶液式的金属离子镀膜,膜层略厚;一般方式用金属色漆喷漆涂布,膜层最厚。

有一种银镀,是化学方式将银离子析出沉积附着在被镀物表面上,不须通电。
近来有种银喷溅镀,是利用相当细致的银粒子喷涂在金属或非金属表面上,这种银喷镀效果十分近似金属真空电镀,唯喷涂的银粒子(我想应该已是奈米级银粒子?还是银离子了)材料十分昂贵(小日本进口的),专为二轮族改造涂布使用,简言之就是喷漆方式,只是用十分细致涂料及干净环境就行,网搜一下有相关影片介绍。

以上不讨论材质适用性、耐用度、附着度及费用等,因牵涉太广且多为各家knowhow,制程条件及工法简繁等各有优缺,不同塑料材质也有不同效果,不知LZ要做到何种程度及需求条件等,故简单分享!

网友E:
可镀ABS可以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