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伟力911为90°平衡锤,现分享给大家。(后面有飞行效果视频哦)

楼主(2012-02-08):
另:本人因实在不懂如何在文字中插入图片,贴中借用在模型中 国发的图片,望坛主见谅。
自改伟力91190°平衡锤,现分享给大家。
在本人改的长城9958帖子中得到大家的认可,特别是陈伯对本人的加分,非常的开心,现再将本人改的90°平衡锤的伟力911的过程分享给大家,当然之前已经在模型中 国论坛上将改造的过程发表过了,现对内容有所修改,图片也是用模型中 国的了(懒得再发过,且该本人一直没摸懂在本论坛上如何发图),请见谅。
一直对911的锤子效应心怀不满,之前看过模友将260的锤子改成副翼飞得很稳,于是手痒痒于,便在家将原改9958的副翼想法装在了911上,可能副翼的面积不够,稳定性很差。又懒得再做一个更大的副翼,心想干脆把45°平衡杆改成6通机那样的90°的杆子,研究研究效果如何。说改就该,先将旋翼头上半截截断,再在里面拧上去头的螺丝杆点上502,90°的平衡杆就好了,接着将一较长的球头扣改个样装上,斜盘会自由活动的一头用3M海绵胶纸固定住防止乱晃,将其他一些有虚位的地方想法填实,大功告成,放飞

试飞后很有6JJ的感觉,但一直有个问题未解决,就是飞着飞着JJ就会颤抖,有时甚至会很厉害,就像全身抽筋一样,但一打舵症状就会减轻,或者消失。本人怀疑是斜盘没有鱼眼轴承的缘故。
之后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感觉是副翼(平衡锤)与旋翼在较力的缘故。45°的副翼(平衡锤)的作用在于增加旋翼的阻尼、配平旋翼的升力以及平衡机身的作用,而90°的副翼(平衡锤)少了平衡机身的作用,在机身倾斜时由于副翼(平衡锤)的惯性作用下恢复与主轴成90°的时间会相对滞后些,相反旋翼销因是固定的缘故致使旋翼的产生的推力又是随时跟着机身的倾斜而倾斜,没有时间的滞后,从而造成旋翼的推力与副翼(平衡锤)的惯性力之间的较劲,致使机身颤抖。
而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是去掉副翼(减轻平衡锤的配重)或者缩短副翼(平衡锤)杆子的长度,将惯性力减少到合适程度,的要不就是缩短平衡锤杆子上球头与旋翼主轴之间的距离,减少两种力之间较量时的力矩。我在去掉副翼没有使用配重的情况下,JJ的颤抖的在大多数时候减轻了多,但有时还是会发作。
改后虽有6通机的感觉,但或许因为911的精度太低(只是个玩具),可控性很差,非常难飞 ,心想来还是恢复原状的好了。当然本人对911的改造是参考了贝尔直升机中的平衡锤式旋翼头的结构原理。如果有机会能找到合适的材料,本人还会试着将旋翼头完全改成贝尔直升机那样的结构试试。
接着有魔友jing_lee同志的指点,本人在斜盘上加了个弹簧后飞得比原来又稳了很多,而且比原来好控制多了,但还是有点轻微的震颤,加上副翼或配重后偶尔的震颤稍微会大一点,但影响不大。本人以前尝试过将911改成无副翼无平衡锤的旋翼,飞不稳也曾在斜盘上加了一个弹簧,但效果不大,此次正好把该弹簧用上,竟然一装就灵了

前面的改造虽有些效果,但JJ还是挺难飞,就连悬停都有些困难,觉得不满意,于是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琢磨,并对问题的解决有了下一步的打算。
先讲讲斜盘上加弹簧做法的优缺点:没加弹簧时,机子飞得起,虽不会一起飞就炸,但悬停时还是会很快的失去平衡,而且机身震颤的情况很明显,遥控器比较难对机身姿态进行准确调整,要么过度,要么不足,飞两下就炸了。在加了弹簧后,由于弹簧的弹力将旋翼头上各个球头与球头扣之间的虚位压紧了,等于变相的提高了旋翼头的精度,对机身姿态的调整比没加弹簧时好很多,而且悬停时失去平衡的时间延长了,机身震颤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但由于弹力作用下,旋翼头各部件之间的压力大了,摩擦力也大了,感觉到在遥控器推杆时机身动作有所延迟,就是旋翼的反应迟钝了。但总的来说加了弹簧后优点大过缺点,机子的可控性大大提高,勉强能飞两下才炸机(说到炸机,911可真是金刚不坏之身,耐炸程度让人汗颜,怎么炸都不坏,至今只换过一个尾电机而已),因此斜盘存在的问题基本解决。下一步打算购入九鹰206的斜盘金属改装件,图片上显示带有鱼眼轴承的,不知对进一步增加稳定及可控性有无大的帮助(其实已购入,今日该金属斜盘已在快递的路上了)。

楼主:
接着就讲改造的重点。由于感觉机身的震颤是平衡杆(翼)和旋翼在较劲的缘故,那么将旋翼根部变软点增加两个力之间的缓冲不知能否将问题解决。其次加了斜盘的弹簧后虽然旋翼的反应有些迟钝,可控性高了些,但仍觉得姿态调整过度,感觉太过敏、太敏捷,操控困难,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出在旋翼上。根据本人对直升机原理的一点了解,分析后觉得机子难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911的旋翼缺少摆振铰、挥舞铰;二是旋翼的面积太大且螺距也太大,而911控的精度低控杆又短,以致不能较准确的调整。于是对911的旋翼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样子如下,至于怎么改就请模友自己琢磨了。改后飞起来比没改前又有了很大的进步,基本能较稳定的悬停,飞起来也相对好控制了,因为是在家里试飞,场地太小所以试飞不出什么大名堂。

还有本人对尾杆也改了一下,把尾杆向上翘了些,从而使得尾电机的高度基本与旋翼的高度一致,视乎这样又好控了些。

是不是觉得尾杆很奇怪?因为以前改无副翼无平衡锤时炸得太厉害,将尾杆炸裂了,恢复平衡锤的原状后试着将尾杆向下弯曲一些再飞时发现,悬停打转时往左往右打转都基本不会点头掉高度

接着有个小插曲,在以上的改造后仍觉得不太满意心里正没辙时,正好内急于是去开大 在开大中突然灵光一闪,刚才试飞时一直都没有加上副翼试飞过,不知效果会如何?于是在开大后立马将两个副翼装上......哇!!!!
结果非常的好。悬停非常的稳定,很好控制,就连飞起来后也比没加副翼时好控制多了,很稳。

到此自觉得已没法再改了,弄了这久总觉得911始终是个玩具,精度太差,该玩具级别的精度下,45°平衡锤(翼)或许才是最好的搭配。
跟着元宵节那晚便有了重大新发现!晚上从父母家过完元宵回来老婆大人在看报纸,我没事就把9958拿出来飞,飞着飞着想在老婆大人的头上耍两把卖弄卖弄 ,哪知道老婆大人再三警告后竟然用报纸一把就将我的9958像拍苍蝇一样拍在了沙发上  ,当时就见到MSR副翼的半边断在了地上  ,脚架和电池飞到了沙发后面,心里一阵难过,接着就是愤怒了,你虽是大人啊,但也不能这样对我的小JJ啊 我还有一架911能战斗,虽然刚改过,战斗力不太行,可也勉强能上场,只要老婆大人不用脚踩,以911的身子骨绝对能和大人战斗个把回合 于是带着报复的邪恶心理马上把911拿出来战斗,刚飞到大人的头上盘旋了一下就因操控不善,立马迫降了 就在这时我突然又有个想法,911改成这个样子后不知道去掉斜盘的弹簧后还好不好飞,想着想着就把战斗的事情抛脑后了,立马就将弹簧拆掉,起飞!哇哇!同样好飞,机身一样没发现震颤的现象,并且因为整个旋翼头没有弹簧弹力的压迫,动作延迟的现象得到了改善,就是说又更好飞了 MSR副翼的牺牲看来是值得的,老婆大人的发威也是应该的

    有了以上的经历后,回想在无配重的锤杆上加了副翼后竟然比原来稳定很多,如果再换上平衡锤不知稳定性是否会更进一步,于是昨日便将锤子装上,效果让我吃了一惊,竟然能脱控悬停  ,并且可控性很高,不过又出现了轻微的机身震颤,但真的是很轻微,不影响飞行。但是锤子的惯性很大,飞得很肉很肉。
今日再做了些改动,将锤子两头的配重抠下来,换了两个轻一些的配重(阿凡达F103机机上的),机身还是那么稳定,不过灵活性有所提高。如下是本人今日在家试飞的视频

网友:
敬佩LZ超高的动手能力、
及对航模认真热爱的心态。

努力、再加油。
陈伯

网友:
 看得出 楼主十分想悬停 可是太灵活了

网友:
我刚买的911都能拖控·

网友:
  我也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非太灵活了,而是旋翼的螺距不足,致使推点油杆就上升,收点又下降,很难找到合适的油门点位。本人已找出问题所在,是旋翼摆振铰处未做修平,致使旋翼的螺距减小,并且会造成旋翼前摆时螺距减小后摆时反而增大,本人已对该问题作出修改,试飞后的效果很好,能很容易的找到稳定悬停的油门量,甚至能贴地悬停,现在太晚,刚才还被已睡一小觉起身的老婆大人揪耳朵了 迟些有空再发修改的图片。
现在补发图片,修改如下。

未作修平时的情况

修平后的样子,其中绿线为原形状,红线处为修平后的形状

前日在单位的乒乓球室飞时还发现了一个优点,就是起飞、降落时的地面效应减少了很多,甚至可以贴地悬停。
今日补发个贴地悬停的视频,自己一个人拍的,一手拿控一手拿手机,没有刻意去控制,其实只算是贴地自由飞而已。

网友:
哇 看着不错 先学习一下

楼主:
近段时间一直沉迷于对911的改造当中,可惜是问题连连,刚解决一个问题又出现另一个问题,有时还会回到原地,折腾来折腾去的,弄的自己焦头烂额 。在论坛上发帖与魔友的交流、沟通以及对魔友们提问的思考后,本人心里越发的心虚、茫然,正所谓无知者无畏。知道、了解得越多,越发的清楚自己的无知,对911的改造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无知。但对知识的提高经验的积累也有了很大的帮助,不断的解决了或发现一些问题。本人还将会继续在本帖中发表自己对911改造的过程和方法,并对模友的提问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望模友们多提点、包涵 。

楼主:
其实如上的改动本来已经很满意了,但由于之前麦志敏同志在本人的“家中飞自改90°锤子的伟力911"贴内提了个问题,于是发现911在改了该结构后,以致舵机受力变大,不能平滑变距。因此近日又对90°的结构做了些改动,但改来改去有时又回到了原地,主要就是机身震颤的问题,旋翼始终需要有挥舞铰,而不能像6通机那样。这应该是本人还未对直升机的基本原理摸透,总的来说改了两次结构,而且越改越复杂了,并且用上了斜盘闲置的两个球头,但效果都不太理想,甚至将最后的一个尾电机炸坏了,是断了尾电机根部的线,修都没法修,上淘宝网找商家买,竟然说没得卖了,说911侵权九鸟 淘宝不给卖911的配件了 现在想想,好久都没飞911的锤子了,于是今日便将911恢复原状并将长城9958的尾电机装上将就着飞了

网友:
尾部电机的线你可以用热熔胶封闭或电机尾部套上热缩管就能保护好了,再也不用担心尾电机的电线根部炸断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2-04-10):
刚玩911,新买来的却是可以直接脱控悬停。炸几下,或者摔碰以后,就不提好平衡了!~
关键看联系手感,和控制了@~!

网友:
手感如何?? 难操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平衡杆的角度问题自稳定性差了,操控难度比45度的要大些;至于手感不好对比,原厂的旋翼效率应该是最高的,但不好利用,且用宽旋翼会因改90°后的相位有所改变,会偏飞,于是将旋翼改成了窄的了,其抗风性有所加强,飞行速度也会快些,45°的锤子效应也减少了,操控时的精度也提高了点,控好了甚至能定点降落在光盘大小的地方,但有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大动作或控制剧烈些时比45°的机子容易失控。特别是在前飞时往左转最容易失控。

网友(2012-06-23):
你好能加QQ 一起交流么 我Q726040424

网友C:
有改911电机的么???

网友D(2012-07-25):
最好不要改成90度,因为舵机也要改成90度。
还有副翼机是通过副翼来改变螺距,所以十字盘的拉杆要直接连副翼,然后副翼连桨夹。希望对搂住有用。

网友E:
我的飞机没换件,自己动手调整的非常稳了,可惜新手不让发帖,什么心得也发不出来,也许以后能发帖了,也就不想写心得了,论坛规定的太苛刻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不用该,原电机已很强劲。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多回复帖子,积分上来了就可以发帖了,其实很多论坛都是这样的。盼你早日能将心得发帖与大家分享。

网友G:
刚买911慢慢学习

网友H:
每天顶顶更健康

网友I(2013-02-05):
真是不错,我也去改改F45

网友J(2013-04-01):
好帖啊,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