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前轮子断离求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2-02-08):
99前轮子断离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99外壳过于单薄,此处是弱点,但价格不是“弱点”。

楼主:
是啊  价格858——

网友:
找根铜管内径大小和断开固定支点一样的,在原前驱动轴位置打洞穿进去固定,我没有99~~你看看这方法可行不~~要不再买个地盘

楼主:
请问哪有底板卖哦    最后是金属底板

网友:
这个问题很容易纠结,也很容易解决

网友:
这手术不简单哇!

网友:
兄弟你和我同命呀!都是这个地方出的问题!

网友:
找段螺丝代替原来的支柱

网友:
这个地方太弱,空间有限。
最好找跟长轴,把两边的诱导轮都穿起来,底盘再加铁皮强化

网友:
我的t34也撞断了诱导轮的轴,换根螺丝上去就解决了。

网友:
目前在我这边有发现这个情况的我都会给人再配一个底盘 重新换一个新的底盘

网友(2012-11-15):
这么脆弱?我正考虑养99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