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蛤蟆钳(304不锈钢);A轴已做好,驱动板固定和线路连接已OK,请教设置问题12楼!

楼主(2012-02-08):
看到坛内好多兄弟做蛤蟆钳,自己也想做一个,所以,就买了304不锈钢,这东西昨晚了省事儿,不怕生锈!
做加工的过程中,不小心将锯片铣刀装反,结果不锈钢因过热而起到了淬火的效果(过热变色后,用锯子举不动了),所以知道不锈钢是可以淬火的,制作完成后扔到炉子里烧红,然后扔进凉水里,就成图片中的颜色了,反正不生锈就没有再次抛光。
大概尺寸14*28*75mm,四个钳子没有两个尺寸是完全一样的,手里没有角度规,另外是手锯下的料那个斜坡的角度也一致,但还是蛮实用的。
相机是借的,晚上拍的,效果不好,大家对付的看吧!

下面看看我做的A轴,用150的谐波减速器,57加长的步进电机,支架和法兰是用铝合金板自己做的。因是用旧电脑机箱做的控制箱,驱动板得现做个支架固定(进行中),线路连接中!

A轴驱动板

再来张合影

网友:
好手艺,漂亮

好手艺,做的漂亮

网友:
做的不错呀!有硬功。

网友:
手锯下料能锯的这么飘亮,牛人一个。

网友:
这种平口钳 不能用蛤蟆夹  平口钳中间是空心的 这样加力平口钳 会变形

楼主:
多谢楼上提醒,我是卡在平口钳侧面的固定槽内,是向下的力,不是向前推的力,应该没事儿!

网友:
304的料,能传几代的宝物的啊,记得上面要打上LOGO的 。。。A轴铣床上用的,受力会大点,最好电机外面包成箱型的,只靠抱箍有点悬啊

楼主:
多谢楼上提醒!目前没有计划用A轴雕刻硬金属,先这么着吧?

楼主:
线路已经连接好了,用mach3的电子手轮功能控制A轴,也相应旋转,但电机设置中的其它轴1602丝杠填写的是1600,2005的丝杠是640
第一项应该如何填写,1:50的谐波减速、16细分、1.8的步距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我顶!

楼主:
mach3软件中,A轴的设置方法搞明白了,供大家参考:
在这里,要感谢网友“yhzzp”的不吝赐教!
200*16*减速比/360
1.8°的电机,360/1.8=200
我的机器是50倍的减速,所以是:200*16*50/360=444.44444444...

网友:
我帮你顶上去

网友:
手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