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个三爪卡盘的正爪可以解决喇叭口的问题吗?

楼主(2012-02-08):
自定心卡盘 不定心了 车出来的 五公分远端误差能有十丝,而且还车不出来正圆了、
有人说自攻一刀什么,的也找不到正圆反撑住、、、不知道新买一套这个正爪能解决问题否。
不是原装那套的换装上去后是不是有误差,这误差能有多大呢。

网友A:
我新买的的环球也是自攻过的   先确定法兰精度够的话   吧卡盘自锁紧以后就可以开高速自宫了    刀好的话攻出来是类似镜面的效果 远远高于卡盘出厂的光洁度  注意要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买的的环球也是自攻过的   先确定法兰精度够的话   吧卡盘自锁紧以后就可以开高速自宫了    刀好的话攻出来是类似镜面的效果 远远高于卡盘出厂的光洁度  注意要冷却液

你是怎么自攻的呀、据说还得用环规呀,网上查了下那玩意儿好贵、具体自攻方法是什么?

网友:
现在另外配的卡爪,特别是小的卡爪,不要想装到卡盘上就合适,不是原装配件,肯定有误差,而且可能还很大,但是只能凑合用或者自己处理好它。

网友:
看大家都在追求精度,怎么说呢.
昨天我在外面车床加木的地方,给我一个零件(一个长16,外径26,内径15)扩孔,把孔扩到16.2,由于没有合适的钻头,用刀掏的,加工完让我大跌眼镜,那个床,不同心的厉害,至少有0.3mm以上.

楼主:
做气缸盖呀,买不着这玩意儿,TMD自己车吧,车出来不是正圆,不是装不上就是密封不严。

网友:
楼主,你的气缸有问题吧

网友:
标准的方法是要用个动力头来磨  但是真的需要那么精密呀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卡盘不定心,车出来的东西会是不圆的?

网友:
卡盘配的卡爪都是要从新加工的不可能安上就能用的要保证同心必须加工

网友:
不管卡爪有没有精度,车出来都应该是正圆的,除非你刀、或刀架部位也是活动的!
我也同求自宫的方法,楼上所讲的并不靠谱,我用动力头磨了也是保证不了!

网友:
我看到一些资料里提供的自宫的方法是先在卡爪靠外部分抓住一个圆环,然后内孔车刀伸进去先宫圆环以里的卡爪部分,之后再把圆环挪到里面卡盘上紧,再宫靠外部分的卡爪。

楼主:
环规好贵的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规好贵的哩~~~~~~~~~~~

可以找个现成的规矩点的圆环,不用规类的物件估计也行~
匿名
车床撞刀了后,卡盘爪成喇叭口了,还歪了,那么这一套盘根就费了吗?。求指点和解决办法!。

网友(2013-06-03):
丝盘也得换

网友:
还是用三块相同厚度的塑料片卡在三爪的侧面,再磨中孔的方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