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中的垃圾-----穷人玩的无副翼---火狐180D

楼主(2012-02-08):
其实是原装塑料火狐100机身,之所以我改叫它为180D是因为两个原因:一、带500mAH3S的电池起飞重量刚好是180克。二、大桨是艾特250上的180mm碳纤大桨。再个D是所谓的无副翼版,也盗个180D称呼
全垃圾中的的垃圾机身与配置(别人某ZYX配置都叫垃圾配置了,只能算垃圾中的垃圾了)
全原装塑料火狐100机身(除大桨、尾桨)

15元一个的3.7克舵机。这个是我认为最垃圾的,明显的步级舵机,整个舵量行程大概分为三十多个步级,完全没有线性可言,也就更不要说精确细腻一致性好之类了。 之前曾经用过拆机华科尔的4克舵机,各方都比它好多了,飞起来平稳多了,那个三轴还有少少作用可以发挥,不过那几个舵机都严重抖舵不能用了 。

密视锐1818电机14T齿轮和XXD的10A电调,动力非常弱,唯一的优势是重量轻,提高了续航力。

尾部也是火狐原件,尾垂翼非常性无能,只好绑了根碳杆

华科尔2618三轴加接收

整装待发状态

垃圾机身、垃圾配置加垃圾飞手,当然也是垃圾飞行效果 算是能飞吧。令人欣慰的锁尾还过得去,续航力也还可以,500mAH3S电池飞7分钟下来单电电压3.8V,3D模式悬停3.75V,重量较轻是个因素。还有声音比较小,看视频除起飞时听到马达声音,背景声音还比它大(拍摄当天是元宵节,附近有人放鞭炮,楼下马路也比较吵杂)就连我离照相机将近2米开外的2801控时间报警也好像听得更清楚。

网友A:
舵机拉杆没垂直啊,无副翼尽量用舵机臂里面靠里的孔位

网友B:
这电池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拉杆没垂直啊,无副翼尽量用舵机臂里面靠里的孔位

多谢兄台指正
舵机安装位置导致,就算用内孔舵机拉杆也是无法完全垂直的。
我也想用内孔,一开始都是装在内孔的,之所以我说最垃圾的舵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舵机有效行程小,根本无法正常用舵臂内孔。当设定到正负螺距9度以上,超出80%以上升降、副翼舵量,进入了舵机死区,大舵量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如何?

现在还不好说,要看寿命。买了4块,到现时为止每块20起落左右,还算可以。容量算是比较足,不过按内阻看来最多大概只有25C左右,应该没有标称的30C。现在总体来说算是不错,对得起价钱。

网友C:
這機身飛久了各位置的虛位定暴露無遺,隱患挺多,所以我一直不敢往它身上配設備,一直靜態擺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機身飛久了各位置的虛位定暴露無遺,隱患挺多,所以我一直不敢往它身上配設備,一直靜態擺設。

不用多飞新时虛位都已经不小,这样的材料注定它的质素,隐患方面就只有自己多加小心了,现在是量钱而行

网友:
不谈性能,整体外观、色调,感觉怪怪的...

网友:
折腾接着折腾

网友:
关键是便宜

网友:
动力可以啊,爬升蛮快得

网友:
飞机够轻,电池C大,感觉很不错

网友D:
新手请教,无副翼是怎么改的?整个换了套?是什么控啊?一套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请教,无副翼是怎么改的?整个换了套?是什么控啊?一套多少银子?

赐教不敢
把平衡翼及多余件拆下来,大桨夹控制臂球头多串一个,固定相位器、调节合适连杆装上。还有用上三轴陀螺。
不知你所说的是什么整个换了套?
WK2801POR控
多少银子不会换算。价钱不具体,电子件大多是原自有。如果按市购新件单机及配件约3百多吧(人民币),视购货路径而定。
最后负责任的说,不建议新手买,因为多方面都不适合新手

网友:
机动性,还是挺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谢回复,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