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实际的问题,新手练悬停,直接用3D模式练对将来的发 ...
问个实际的问题,新手练悬停,直接用3D模式练对将来的发展会更好吧?

楼主(2012-02-08):
问个实际的问题,新手练悬停,直接用3D模式练对将来的发展会更好吧?
那样就慢慢习惯油门中位为0了。只不过刚开始只用上半部分,油门下一半行程先把曲线调为0,防止负桨距油门~
这样岂不是更好吗?

网友A:
有一定好处

网友B:
会4面悬停就用3d模式练习!

网友C:
表示普通飞行也要有负螺距~大风天压不下来很悲剧

网友D:
一般来说 我练习时 普通模式 中立也是0度.

网友E:
现在基本航线状态,0%油门螺距-2度,50%油门螺距+5.5度;100%油门螺距+9度。

网友F:
其实 你愿意用啥油门都可以 等你可以飞3D的时候 适应几个落 以后你就不会再有悬停曲线这一说法了 练习悬停阶段 0 65 100油门曲线和-2 5 12的螺距是为了更合理的做功 同样是3.6报警 你悬停3.6报警下来可能会是3.8 如果开3D 3.6报警 下来可能是4.0 这么你明白了吧 我自己都糊涂了

网友G:
就怕大多数人hold不住啊

网友H:
3D模式的坏处,飞行时间短、油门过于灵敏、炸机损失更惨重;好处,稳定性和救机成功机率略有提升~

网友I:
没什么好处。

网友J:
我普通模式 中位也是0度,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中点开始,螺距曲线normal和idle的一样,这样切idle的时候只有转速和感度变化,大桨螺距不变

网友K:
3D练习悬停,一块电池少飞一半的时间

网友L:
开3D模式练习悬停本身可有可无,不过从开始就养成有情况切熄火而不是下拉油门的习惯,以后会给你省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