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飞控和fy20平衡仪

楼主(2012-02-08):
如题请教各位大哥那个比较好

楼主:
我是想装到大歼十上

网友A:
A3是什么

网友B:
同问A3是什么

网友C:
貌似只有陀螺仪?
相当于三轴增稳,完全没法跟FY的比嘛

网友D(2012-03-24):
编辑io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还能回家 记录表弄哦和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斤斤计较斤斤计较斤斤计较斤斤计较斤斤计较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囧囧囧解决jjjjjjjoohIGJH
HJBNHHHHHHHHHHHH哈哈I I I I invx斤斤计较技能型Z啊东西24 imiiiikkkkkkjjjj9;[.,kjikikoolk';oilklk;
'/>:[

网友E:
A3不是平衡仪 是陀螺仪 只能保持姿态而已
20a停产了 30a是平衡仪 可以自动保证飞机水平 而且带航向锁定 ,30a也有3D姿态保持模式,保持飞机飞行姿态
两者都飞过 肯定30a好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