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有副翼版 十字盘怎么调节?

楼主(2012-02-08):
新手 450通上电 以后 十字盘不能水平 怎么调节!

网友A:
如果是futaba控的话进模型菜单的sub-trim 三个斜盘舵机分别是1 2 6 通道

网友B:
参考调机贴

网友C:
在HOLD模式下,油门摇杆放中间,注意连杆一定要长度正确,正确的话摇杆在中间时舵机臂与主轴垂直,这时调拉杆,调到0度,再进入SUB-TRIM调节

网友D:
螺距曲线还原默认
油门放到中间
舵机臂以最接近水平的角度安装
通道微调使舵机臂水平(可以不做)
调整拉杆长度

网友E:
应该先说明用啥控

楼主:
用的是 JR XG7 空

楼主:
舵机臂 的角度都不一样啊 怎么办?

楼主:
给个 调机贴的 链接啊 谢谢

网友C:
角度不一样进SUB TRIM去调,调到和主轴成90度

楼主:
谢谢了 !
还有个问题! 尾推两面的行程不一致 怎么回事啊 ?

楼主:
能帮忙告诉一下吗 谢谢

网友D:
不一致可能是基本舵角或者DR限制了
还有可能是陀螺仪限制了

楼主:
那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