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问下这个调速器,电机问题

楼主(2012-02-08):
淘宝看来得电机调速器,上面说直接220V的调速,这个真可以吗,我有点怀疑啊,不明白是不是真假,所以切各位能解答下,谢谢了,按理这是直流电机,它一端220V,一端控制器,这是什么玩法

网友:
没啥稀奇,电动工具店10元一个调速开关,

网友:
可控硅的开通角来调速,类似于调占空比的pwm,但是这个干扰比较厉害而且比例范围小

网友: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是直流电机,不能直接接在220V交流上的吧?

网友:
再加个桥式整流电路就行了,电机必须是直流220V的,也可以用于串激电机调速,整不整流都行。看下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