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拍线切割机柜电路图片

楼主(2012-02-08):
如题
本来换地方买了台单项高频机柜,现在暂时用不到,想做一个打孔机,不知如何接线,有熟悉的请分析一下,机柜到不贵,效果不知道跟我的三项比起来有什么差距

楼主:
800W变压器 后面是PC电源用的是12V电源电流应该不小
步进电机驱动板
电阻
高频?不知道少了四个电容效果会有多大差别

网友:
这个柜子改进不少,用的是物美价廉的PC电源,不知效果如何,所谓3相机柜其实用的是单相电,只是丝筒电机与水泵用3相电而已,将工件接负极,电级接正极,加水基乳化液干净,不能短路,保持放电间隙,线切割电源打小孔可以,稍大不行,因为这个电源与火花机电源相比电流太小

楼主:
高频背面

步进驱动背面
变压器功率800W已经不小了,还有那个PC电源用的应该只有12V电源,也是为了节约成本把。

网友:
电路还是比较简单啊哦

楼主:
看起来并不复杂,打算接线切割上,然后在高频部分引出电脉冲,需要打孔时可以用到,关键是怎么接还要请教各位啦

网友:
控制板呢?

网友:
这款电路很烂,这么细的线 也不用点插头,

网友:
嘿嘿,弄个打孔专用的火花机比这个便宜吧

网友:
电脑电源是做什么用的?给步进驱动板供电吗?

楼主:
初略看了一下PC电源应该就是供步进电机驱动板用(只有12V在用)

网友:
普通快走丝线切割机床的脉冲电源,输出同时受控制台和运丝换向机构控制,
单板机和机床接触器组构成串联回路,换向时通过震荡板输出继电器来切断高频,
大部分机器电源面板上设有自校按钮,只要把自校按钮换成自锁按钮或钮子开关,
就可直接输出高频,实现切割/穿孔转换,
也有部分机器没有自校按钮,这类机器在丝筒没有运转的情况下,钼丝上是没有高频的,
改装时需要增加一个钮子开关,才能直接输出高频,

楼主:
你所说的自校按钮应该就是机床下方电路里面的接触器把,这里的电路不光管理运丝换向控制顺便也控制这高频。

楼主:
现在头痛的就是如何找出高频输出的端口,还有线切割这么多的脚定义。

网友:
线切割的运动控制卡也可以关断高频,我有线切割的电路图

楼主:
哥们图纸能上传一份吗,谢谢。。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机器就是没有自校按钮的类型,这样在丝筒没有运转的情况下,
是没有高频输出的,图上的这个继电器应该就是控制震荡输出的,继电器触点为常开接法,
只要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并接一个钮子开关,就可以在不连接机床的情况下输出高频,
----------------------------------------------------------------------------------------------------------------------
至于高频输出的端口,很好找,最粗的两根红黑线就是

网友:
这个柜子一共用了16只高频输出管,每路电流应该很小,
不知道白色的限流电阻是几欧的,管子估计是IRF630或IRF640N

楼主:
谢谢,确实有两根,明天有空试一下就知道对不对了

楼主:
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一下吧,上面的数据代表的含义 ,,为什么接了18  23 高频没有功率输出??

网友:
高频没开吧

网友:
含义非常简单啊,X1-5横坐标步进电机,Y1-5纵坐标步进电机,Y-U分别为锥度步进电机,
其他用中文标的应该更好理解了,至于为什么接了18  23 高频没有功率输出,
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你这种柜子被设计成:丝筒没有运转的情况下,是没有高频输出的

网友:
看来你还没有理解自校按钮, 所谓自校按钮就是用来强制输出高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以怎样才能强制输出高频呢?我今天把  高频公共和高频常开  连在一起也没有高频输出,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图上的这个继电器应该就是控制震荡输出的,继电器触点为常开接法,
只要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并接一个钮子开关,就可以在不连接机床的情况下输出高频,

楼主:
 谢谢大哥了,明天我再试试。

网友:
电源板上还有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这个继电器应该就是控制震荡输出的,继电器触点为常开接法,
只要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并接一个钮子开关,就可以在不连接机床的情况下输出高频,

这位兄弟既懂行又热心,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心的高人,我还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通过接口定义表上面跳线连接的方法实现继电器通电进行高频输出呢?

网友:
通过接口定义表上面跳线连接的方法实现继电器通电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你要看看继电器的线圈是怎么走线的,如果已经有供电,
那么你检查一下,线圈端出来的线具体连接到大接口的哪两脚,
然后把这两脚短接即可

楼主:
昨天把手划了个大口,等好了以后我在试试看吧,谢谢热心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