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宏卡开停顺序问题

楼主(2012-02-08):
请问开机时是先开维宏软件还是先开驱动器电源;关机时是先关闭维宏软件还是先关闭驱动器的电源??

网友A:
开机闸刀一合,控制柜,电脑启动(富士通的洋垃圾,有个好处,突然断电再来电自动启动),用完闸刀一拉,万事大吉

网友B:
我的是接触器加开关总电电脑接通设置自动开机,驱动器别加开关电脑启动自动加载程序后手动再开,电源停电来电接触器断开不自动开机,这样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