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改美国手中立点偏移问题轻松解决!!

楼主(2012-02-09):
看多数魔友都看好8FG,昨天终于熬不住入手一台,可商家只有鬼子手的,但说可以自己改而且网上多的是教程。自信自己的动手能力,于是当晚搜教程,果然不难,迅速搞定机械部分(真的很简单 小佩服自己一下)。然后在菜单还没怎么看的情况下改成MODE2,校准后进SERVO里一看,还行,各个通道正常,只是好像还真出现了大家所说的右手水平舵杆中立点偏移的问题,杆子中点稍稍向上偏了一点点,SERVO里显示中点位置为+4而不是零。于是继续搜教程,看到minghao的帖子“http://bbs.mx3g.com/thread-101937-1-1.html”说得修改系统的文件 !这下头大了 。由于时间太晚,只好作罢。
今天上班的时候还在琢磨怎么解决问题。忽然想到一点:虽然中立点偏移,但杆子在SERVO里显示的上下行程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完全可以通过机械上的改动来调节中立点啊,也就是把摇杆下面那条负责回中的限位条的某一端抬高或下降一点点不就可以相应改变杆子的中立点了吗! 于是挨到半个多小时前,安排家人都睡下了,开始动手!
方法真的也很简单:拆后盖,观察回中限位条,确定好应该改哪一头,发现将其中一头垫起来的话问题可以轻松解决。由于偏移量很小,因此只能垫起一点点就足够了,于是决定垫上一张约1X3mm的薄纸片为好,如果厚度不够可以再加。先将要垫起来的那头从槽位里用镊子夹出来,挪在一边架好,再将切好的纸片用镊子夹住小心槽位的底部并放平。由于槽位被分成左右两部分,因此还要再来一张纸片,左右各一张。纸片放好后将限位条重新放入槽位,开机,进SERVO,中点位置已经从+4变成了+2,有戏!于是按上述方法再垫一张纸片,再进SERVO,欧也,完全回中了,中立点显示为0啦 再佩服自己一下!
虽然成功,但又一想,minghao这样的高手都需要用修改程序这样复杂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难道被我这样就搞定了?!是不是其他魔友遇到的中立点偏移问题和我的不一样呢?比如中立点不但偏移,而且上下行程也不一样,未为可知啊,但不管怎么说,我的问题是解决了。至于两张小纸片在槽位底部会不会因为使用时间长了而发生偏移或者是磨损,我个人以为至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应该还不会,因为限位条两端的转轴和槽位结合还算是比较紧密的,纸片不太容易出来。就算发生了,大不了再来一遍。管它呢,让时间来验证吧。
时间仓促,来不及发图,而且那个部位上图也困难,只有上述文字描述,大家凑合看看,还望对其他魔友有所帮助。以后争取能上图。

网友:
如今还是校准好

网友A:
首先软件里面可以很方便的校准的,另外如果真的要硬件校准可以送开一点电位器的固定螺丝,然后看着监视器小心的调整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软件里面可以很方便的校准的,另外如果真的要硬件校准可以送开一点电位器的固定螺丝,然后看着监视器小心的调整电位器

其实一开始也是想调软件,但一来我这人对硬件在行,碰上软件我就头大,二来是没时间研究,于是就想了这么个笨办法。电位器没敢动,怕给整坏了,毕竟才刚入手两天

网友:
刚入手就改

楼主:
本来就是要美国手的,只是商家当时没有,说要美国手可以过两天再来,我问是不是等货从双叶发过来,商家说其实也是自己改,我说算了还是按自己个儿来吧,于是就这么地了

楼主:
刚才又看了看,感觉调电位器还是比较费劲滴

网友:
还是动软件的好~

网友:
我當初買的也是日本手~後來也是自己打開遙控器改為美國手的~
硬體改好後進軟體把所有模型都刪掉~
然後改為 MODE2
在進HW 裡做 stick calibration 然後再重新建立MODEL 應該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