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接收机和FUTABA的陀螺仪的连接

楼主(2012-02-09):
大家,我在组装系统的时候,使用JR9X的遥控,JR r800s的接收机,配合GY611陀螺仪
   连接的时候,发现接收机的插座和陀螺仪的插头不匹配……插头多了个防插错的突起,接收机上却没有容纳的槽。于是我上网淘宝查找了下,发现没有现货的转接线。
   于是,我想买FUTABA的舵机延长线回来,把延长线的插头上的突起削掉,插进接收机的插座,另外一头连接陀螺仪。
   问题是:JR的接收机,到什么时候开始才有这样的防插错保护呢?我看到R77s上,还是普通的插座的…………可是JR的说明书上表面,JR接收系统,在充电口上,很早就开始用带有防插错保护的插头了。难道…………在舵机线上使用,又是FUTABA的什么专利么…………………… 舵机和陀螺仪应该是有极性的吧?那在没有防插错保护的情况下,我应该如何分辨要哪边向上呢……………………
   这就是我想到的问题,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美工刀 伺候

楼主:
555………………就是不想用割掉,才想着要用延长线来转的。但是,JR自己的舵机和陀螺仪没有那个防差错的突起,那是不是怎么插都没问题?还是说也是有个方向问题的………………
望赐教啊。

楼主:
说白了,其他没有那个突起的,要怎么插?

楼主:
同志们,是我错了。我今天用平头不带小斜面的插头(电脑主板上用的那种)接自制电源,插r800s接收机。结果,发现插不进去。
于是仔细看了看…………发现JR r800s接收机的插座,下靠下的位置上是有个小斜面的,舵机插头要是极性反了,是插不进去的。这个问题是我多虑了…………
现在…………我自制个接收电源,倒是找不到插头了……………………………………

看来,还是要上美工刀,哈哈

网友(2012-09-29):
◥█▄▃▁
...◥█☆█▅▄▃▁▁▁▁▁▁▁▃▄▅00▅▄▁
〓▇█████拿分专用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