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电脑风扇散热 如何?

楼主(2012-02-09):
步进
电机
+电脑风扇散热 如何?
东方86x86x97 3A 1.5Ω 那款 aa109-9412k+雷塞MD566 转起来很安静 正选技术的细分估计是要好些 可是步进发热巨大 感觉长时间的话电机吃不消 想做一圈外围的风冷系统 就像风冷主轴散热那样子 大家觉得有必要么? 还有什么好办法么 玩惯了伺服的常温 一摸到这个步进电机的高温就提心吊胆

网友A:
电机的电流过载了吧,不然不应该超温,可以尝试调整驱动器的半流时间来改善或者降低电流使用,在不矢步的情况下还可以省电

楼主:
会不会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驱动器官方写的适配电机是42和57 但是我长期接86也没烧过 怎么看该接42 57 还是86呢

网友B:
还是你硬件方面的问题,否则不会这样的

网友C:
我用一完蛋了的一拖三变频器上的散热片散热效果很好。

楼主:
就是不想再把钱浪费在这样的低端设备上了 反正力量也够了 解决了发热 凑活着用

网友D:
觉得运转热量小,锁定时间长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