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买什么易损件

楼主(2012-02-09):
准备购入一些易损件备用,一时间自己也想不全,请大大门都说说, 能给个网店地址最好,要实在的

网友:
正常飞没啥易损的 炸了才会损 炸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据说是三轴和桨

网友:
补充楼上一点,还有大齿

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A:
螺丝(经常拆装),舵壁,尾管,皮带

网友B:
三轴,大桨,尾桨,大齿,脚架。     LS的签名太T  M邪恶了

网友:
炸鸡谁知道会摔坏什么,只有摔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经常拆装),舵壁,尾管,皮带

  我也想看 但是要看别人的

网友:
一般桨是跑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签名太T  M邪恶了

同意, GangBan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螺丝(经常拆装),舵壁,尾管,皮带

你这签名让唐伯虎兄睡觉都不安稳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签名让唐伯虎兄睡觉都不安稳那
哈哈,俺不怕,14MZ系统和发射是分开的,死机后还继续发射信号,只是不能调整了,关控再开就行,哈哈哈

网友:
炸坏什么买什么

网友:
另外买一台一模一样的飞机当配件

网友:
大桨、横轴、主轴、大齿盘、传动锥齿、尾管、尾轴、尾桨、尾撑、桨夹轴承、主轴轴承、尾轴轴承、主轴固定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