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小机室内耍耍 大大们推荐下

楼主(2012-02-09):
想入个小直机
不要mcpx 要可以3D
不要九鹰
哈哈 有没有推荐

网友:
多小?
小的mcpx,九鸟180,华CP
大点的火狐100,200,泰世100
250级的250、220、255、X2

网友:
esky的002648挺不错的

网友:
主要看看手里有什么控先,小鸡还是华科尔的(MCPX是个大坑)但是控是个问题,买贵的不划算买便宜了蛋痛。。。

网友:
CP    MCPX的坑是有点大  不过跳下去你就会认为很值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很少小型的3D机,除了你说的那个进口CP,还有华的CP,另有9鹰的318的3D机,控可以换左右手,只需按动下控的后面的开关就行。而本人过年时买了CP半套,我不知主之前有没有玩过3D机,买了这CP让我碰了不少壁,在调机方面,特别是螺距方面,因为是半套所以要调,就算主买整套也还是要拆腾的。小飞机是很受地面效应的,我玩了几晚还是飞不起来,主要是飞机会向左飘移,加上不知道是动力电池电量不够还是机子本身的问题,油门推到最大时,主桨的角度也变到最大时应该是风力最强,但这时出现了马达时快时慢的现像,显得不顺无力(用原装电池,有三个也是一样的问题)。小飞机我选 了很多,最后为了省点钱买了个CP。

网友:
顶一下啊~也有同样的问题。麻烦楼主选好了,PM我一下啊,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