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600 俯仰方向怎么是相反的?

楼主(2012-02-09):
安装说明上,游戏杆通道映射 显示为: X1 轴:0    Y1 轴:8    X2 轴:16    Y2 轴:4
实际操作的时候
               显示为: X1 轴:0    Y1 轴:4    X2 轴:16    Y2 轴:8
我是新手  回来后没人教我怎么自己手改美国手,就把电路板和上边的硬件全颠倒了下   只是不记得哪个是哪个了

进到游戏里   屏幕上的控和SM600:油门操作方向一致(都是上下动)
                                舵向操作方向一致(都是左右动)
                                横滚操作方向一致(都是左右动)
                                俯仰操作方向相反(SM600操纵杆下推,屏幕上的显示的是上推;反之,屏幕上的显示是下推)  求教!!!!

网友:
玩的是什么模拟器 那通道设置成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
实际显示的数值可以跟说明不同的
你有没有光盘啊,里面有个视频教你的,我现在玩那个G4呢,挺好的

网友:
在模拟器软件的那个  控通道里的那个方向 打勾,或者不打勾。

楼主:
:loveliness: 谢谢  已经设置好了     现在在练悬停    关键飞起来就炸     真的很是庆幸上的是模拟器  ,要是真机那后果     慢慢练吧

网友:
我也正练SM6OO,练得都快没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