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白钢车刀太软,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2-02-09):
自制的小车床,用5*5的白钢条做的车刀车削铝等有色金属无问题,可是车45#钢等金属就无法正常使用,不是车削成磨削了,车两下就得磨一下刀,不知用淘宝上的钨钢条做车刀车铁行不行,有没有更好的代替车刀,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白钢刀车45#钢也没问题,但转速不能高,转速高容易烧坏刀尖。
硬质合金车刀车45#钢,效果刚刚的。

网友:
你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
我看主要问题是你的白钢条材质不过关,遇到质量好的能顶用。
       可以用锯床上的那种钨钢锯条裁成窄条来做车刀,我就是用这种。效果非常好。特别是早年的钨钢锯条用料足,质量好,耐用。
       还可以用工厂损坏了的锯片型铣刀裁成小条来做车刀,工厂用的锯片铣刀材质一般都很好,做车刀也很好用,还不用花钱。
       用超薄砂轮片来裁成窄条,慢慢来,不要一下子割开,一点一点地割,以岔口不变颜色为标准,割一条用不了5分钟,不难,然后砂轮机上磨出车刀的形状就可以了。
      可以搜搜我发的帖子,有照片。

网友:
或者是刀磨得不好?

网友:
假货吧?
我用了几年也没问题啊
铣刀柄都能用白钢车的~

网友:
白钢刀 要慢。。。。

快了烧刀

不适应就换硬质合金刀

网友:
高速钢虽然有高速两字,可是实际切削速度并不能选的高,象车钢材,线速在5-6米/分的样子,而且要有充分的冷却,排屑要顺畅。

网友:
好像转度不能太快,最好要有冷却,发热好像会退火,具体不大清楚

网友:
掌握好转速和进刀量的话白钢车45号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做好冷却不太高的进给量就OK

网友:
白钢刀要买好的,贵点的,加机油很好用

网友A:
如果加一个电扇,对着刀猛吹,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一个电扇,对着刀猛吹,会不会好一点?

哈哈 风冷? 吹和不吹一个样

网友:
 切削液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一个电扇,对着刀猛吹,会不会好一点?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加冷却液管用 电风扇不行

网友:
人不如新,刀不如旧...

网友(2012-04-05):
楼主你买个YS8的车刀吧,贵点,但车硬的东西非常好用。

网友:
车一会就车不动那就是刀得材料不好,假货。要是一开始就车不动除了刀材质问题,也可能是磨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一个电扇,对着刀猛吹,会不会好一点?
风速太低,用压缩气可能还有点点作用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拿清洗厨房的那种油葫芦,然后里面装上机油,喷喷不知道能不能行

哈哈

网友:
白钢刀要充分冷却才好用,不想冷却就用合金刀吧,合金刀用的时候转速高些,有助于改善效果。

网友:
用毛笔蘸肥皂水冷却,简单。

网友:
就钨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