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动力系统

楼主(2012-02-09):
各位大大们,俺准备搞条大舰。长3.6米左右,宽0.45米左右。使用怎样的电机好。是双浆推进的。
这么大的船动力还没碰到过希望各位给个建议。谢谢。俺静等消息。。。。。。

网友:
3.6M 还真是个大家伙,军舰模型不追求速度用一般的有刷电机配上电瓶可以玩很久了

网友A:
电动三轮的系统
正经点的话考虑带水冷的内转加减速如何?

网友:
3.6m ?怎样带出去下水?

网友:
可以载人了

网友:
两个固定翼低kV外转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外转子散热是个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三轮的系统
正经点的话考虑带水冷的内转加减速如何?

舰重200斤左右,初期打算是二台300W的有刷电机。就是电调没法用了。请高手指点下动力配置了。

网友B:
船太大,估计用有刷不是什么好方案,第一是没有多少现成的设备可选,第二是有刷效率低,发热大,而且有刷为风扇散热,热量产生在内芯,一般水冷方式对有刷电机起不到什么效果。第三是船大速度小,要的是大扭力低速电机,有刷直驱貌似有点悬,建议直接上大外转无刷,300w的功率对于大外转基本不需额外散热方式,金属底座足以让外转热量耗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太大,估计用有刷不是什么好方案,第一是没有多少现成的设备可选,第二是有刷效率低,发热大,而且有刷为风扇散热,热量产生在内芯,一般水冷方式对有刷电机起不到什么效果。第三是船大速度小,要的是大扭力低速电 ...

用大功率无刷电机的话,电瓶需多大?电机的转速选多少转合适?电调怎解决?

网友:
标题

先解决好船浆和确定船速,再选合适电机,下一步根据电机和功率配电调,最后配电池。

网友:
想想貌似电动三轮的系统还真是可以。选功率大点的。自制水冷套。
或者找小机床上用的那种无刷动力电机(可惜220v的,可以考虑玩高压),应该也不错。
这么大船必须低速大桨,否则声音,尾部水流等等的都不像啊。

网友:
关注制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