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底盘

楼主(2012-02-09):
我想做个金属坦克底盘请问用什么材料比较好。各位多用过什么材料。铝合金怎么样

网友:
看设备了。。我看论坛上好多大哥都用钢材..铝合金的质感没那么足,但好加工,钢的加工起来费事。。

网友:
混合……
各种材料都可以用,没必要非要用一种

楼主:
材料重了坦克会不会走不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重了坦克会不会走不动啊

会有很大影响。不换动力,光加重重量,电机够给力,还是可以的,但是行走速度会慢,尤其是起步的时候

网友:
建议用1mm不锈钢,折板机加工成型,氩弧焊接缝,既保证了强度,又避免了体重过重,而且防锈

网友:
1mm的不锈钢也不是轻易的事呀!

楼主:
折板机加工成型什么意思

楼主:
标题

1mm不锈钢可以去买。 但1mm是不是太削了?

网友:
1:16的用1mm的不锈钢料,足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说就是把不锈钢板根据需要用折板机折成一个方盒,卖不锈钢板的地方一般都有那种机器,不过最好先做好图纸再去

网友:
我的看法是做大比例的要选坚固轻便的材料,小比例的可以选钢、铜之类的。比例大的怎么造都有很大的重量所以要尽量减重,小比例的可以适当重些模拟真家伙的行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