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设置

楼主(2012-02-09):
请各位朋友给示意一下,设置为板面键控制。图是说明书例子。

网友:
型号都没有,当大家是神仙啊。虽然我猜到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了。
修改CD12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改?

第一张图都说的这么清楚了

网友:
有说明书你都看不清楚,你当大家是神仙啊

网友:
这是爱得利变频器的说明书吧 如果是麻烦楼主发给我一份 我的找不到了 。是的话pm我,我告诉你怎么设置的。

网友:
客气点说,你的理解力还有很大改进空间...不礼貌地说句,你就是一傻蛋.

第一张图片,第一行字写的是什么?很明显..这是一个范例...是修改加速时间和修改频率上限的范例.

只要修照表格里面的按键顺便一个个按,一个个去实践就行了...难道还有比你表格更专业的操作方法吗?

网友:
详读,详读,1,2,3,4,5,6遍直到看懂。

网友:
看说明书要像看小说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