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280有刷电机能做多大的飞机?

楼主(2012-02-09):
手头有几个280电机,做坦克剩下的,带碳刷的那种,7.4V额定电压,重量42克。最大转速14000多转用2S锂电,正好还有几个辉盛9G舵机想用来做架固定翼飞机,如喷火,或者BF-109。 (注,是泡沫像真机)
因为是第一次做飞机,不知道多大电机配多大的飞机,在此发帖求助做飞机的高手!先谢过了!

网友A:
坦克的电机不知行不行啊,要做飞机翼展大概60到80cm

网友B:
做一个 还不如买一个 塞斯纳,TB价格138.又好飞,你做的不一定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 还不如买一个 塞斯纳,TB价格138.又好飞,你做的不一定好飞。

我就是喜欢DIY,自己做出来的飞机才好!买的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克的电机不知行不行啊,要做飞机翼展大概60到80cm

直驱吗?

网友:
关注!

如果能搭配不同型号的桨, 测一下静拉力与转速就好了.

电固用的180有刷直驱可以配4.5英寸的桨, 不知楼主的坦克用280可以配什么桨.

网友C:
加减速器吧。

告诉个方便的方法。到GWS网站上去找资料。他们有280电机的产品。

网友:
如果直驱的话,可以试试用2S锂电配5~6寸桨,做后推的飞翼等机型。

网友D:
06年用180直驱4530桨,8·4镍氢,飞翼展80公分的飞机。起飞重量300多克。

网友:
 MD塞斯纳  值得入手个

网友E:
楼主的机机弄成了没?

网友F:
建议还是无刷,有刷的真不行。还需要减速组,电调的,和下来,钱也不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还是无刷,有刷的真不行。还需要减速组,电调的,和下来,钱也不少。

你飞过有刷的飞机没有?电调确实是要,但是减速组并不是必须的。实际上对于一些重量比较轻的简单飞机来说,有刷电机是很实惠的配置,动力当然没有无刷那么强劲,但是完全足够了。

网友H:
我一直在飞有刷的飞机,那是相当练技术的,有风的时候就更要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机机弄成了没?

做飞机的时间不多,这几天在切机翼!翼展确定为75CM!
机型就它了。。。BF-1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减速器吧。

告诉个方便的方法。到GWS网站上去找资料。他们有280电机的产品。

谢谢,网站不错,我也准备自制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还是无刷,有刷的真不行。还需要减速组,电调的,和下来,钱也不少。

因为我的接收机上面集成的有单向有刷电调,所以才用有刷电机的,减速组简单可以自制,总没有坦克上的双流传动难吧,现在做飞机没经验,想用最小的成本先做个有刷飞机练练手 ,280电机很便宜才几块钱一个,摔坏了直接换,不含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飞过有刷的飞机没有?电调确实是要,但是减速组并不是必须的。实际上对于一些重量比较轻的简单飞机来说,有刷电机是很实惠的配置,动力当然没有无刷那么强劲,但是完全足够了。

多谢兄弟支持!我会做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06年用180直驱4530桨,8·4镍氢,飞翼展80公分的飞机。起飞重量300多克。

兄弟也是湖北的,老乡啊,以后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在飞有刷的飞机,那是相当练技术的,有风的时候就更要技术了

到时交流技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飞机的时间不多,这几天在切机翼!翼展确定为75CM!
机型就它了。。。BF-109

不知你手头的280 有无可能直驱 5寸或者6寸桨. 坦克上用的280电机, 估计电池只能用 2S 7.4V 的锂聚吧(3S 可能会烧电机).
750mm, 重量要控制住呀. 例如 250克以内, 不知有无困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手头的280 有无可能直驱 5寸或者6寸桨. 坦克上用的280电机, 估计电池只能用 2S 7.4V 的锂聚吧(3S 可能会烧电机).
750mm, 重量要控制住呀. 例如 250克以内, 不知有无困难.

2S下直驱5~6寸桨应该问题不大的,再大就不好说了,有刷电机的允许电流都比较小。另外像真机并不需要和3D机那样强大的动力,有刷电机本身重量就大,没必要和3D机一样苛求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手头的280 有无可能直驱 5寸或者6寸桨. 坦克上用的280电机, 估计电池只能用 2S 7.4V 的锂聚吧(3S 可能会烧电机).
750mm, 重量要控制住呀. 例如 250克以内, 不知有无困难.

呵呵,重量肯定会超过250克,用马头工艺,我不想直驱,想自制减速器,减速比为3.6比1,带9050,或者8040桨,不知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2S下直驱5~6寸桨应该问题不大的,再大就不好说了,有刷电机的允许电流都比较小。另外像真机并不需要和3D机那样强大的动力,有刷电机本身重量就大,没必要和3D机一样苛求重量了。

只能用2S电,我还想做自动收放起落架呢,就是怕超重,飞不起来,

网友I:
我怎么感觉就像你中了一个宝马轮胎,想着要去买辆宝马。
看在你是湖北老乡的份上,又无做机经验,还是放弃有刷,脚踏实地买些设备。这钱你是省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怎么感觉就像你中了一个宝马轮胎,想着要去买辆宝马。
看在你是湖北老乡的份上,又无做机经验,还是放弃有刷,脚踏实地买些设备。这钱你是省不了的。

呵呵。自己没本事做不出来不要认为别人也和你一样,,我看在你也是湖北老乡的份上不和你一般见识,走着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重量肯定会超过250克,用马头工艺,我不想直驱,想自制减速器,减速比为3.6比1,带9050,或者8040桨,不知可行否?

用减速器好呀.
如果使用常见的 8040, 8060, 9050 这样的桨, 建议翼展做到 1000mm 以上. 重一点儿都无所谓啦.

不过, 280 用减速器的话, 也许性能不见得比常见的2208或者2212好.
用 370减速器+1080桨的组合, 则似乎目前暂时找不到可以取代它的无刷. 可以用于翼展很大, 飞得较慢的机型.

网友:
有刷不是这个年代的产品咯~~

没接触过~进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减速器好呀.
如果使用常见的 8040, 8060, 9050 这样的桨, 建议翼展做到 1000mm 以上. 重一点儿都无所谓啦.

不过, 280 用减速器的话, 也许性能不见得比常见的2208或者2212好.
用 370减速器+1080桨的组合 ...

动力肯定没无刷强噻!怎么能和2208和2212比,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飞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肯定没无刷强噻!怎么能和2208和2212比,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飞就行!

75mm 的二战战斗机, 建议试试2S下, 280直驱 6寸或者 6.3 或者 7寸桨.
只要不过载就好.
最好再测测转速, 可以用贴子里的方法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4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