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一台450关于接收机的供电问题请教老鸟,急!

楼主(2012-02-09):
本人想用genius cp配的DEVO7控飞450,但D7控的接收机RX701的供电电压为5V,而飞机用的是3S/11.1V的电池组,请问如何为接收机供电,要另配电池吗?请老鸟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电调接接收的电就是5V.你直接接动力就烧拉

网友:
多潜水,兄弟~

网友:
 接收机和电池之间还有个东西叫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想用genius cp配的DEVO7控飞450,但D7控的接收机RX701的供电电压为5V,而飞机用的是3S/11.1V的电池组,请问如何为接收机供电,要另配电池吗?请老鸟帮忙解答,谢谢!

這也太坑爹了,好多6V BEC的電調不就不能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以前只知道电调只给电机供电不知道还可以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帮忙看看我的接收机怎么BATT电池口的?电调BEC输出应该接哪个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我的接收机怎么BATT电池口的?电调BEC输出应该接哪个口?

接口跟2801PRO接收一样,电调接TH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