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调问题

楼主(2012-02-09):
我有个中特微的20A(非平民的那种)
推油门 要岛40的油门
电机
才转 而且一下快一下慢 推大油门(70以上)就维持在慢的速度转
是摔坏了 还是电子元件烧了? 还是线有短路?
前提是电机都是好的 换别的电调完全正常 用了5个电机试都一样
如何决绝?

网友A:
油门行程 重新弄一下,开控 把油门摇杆 油门推到最高,然后插电池 滴滴滴声 完了后,油门推到最小。好了 你再试试

网友B:
ls说得对

网友C:
LZ,沙发和滕椅说得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