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台面下面用SSR30和HSR30导轨那个强度好

楼主(2012-02-09):
今天买了四根导轨我相买SSR30的卖家说是HSR30的好是重型的懂行的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
这是SSR轨道上面有两列钢球

楼主:
这是HSR的也是四列钢球的,但上面两列是在边角上的

楼主:
个人理解上面的用在台面下面要好一点,但卖家说是下面的是重型,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不懂。。。等高手~

网友:
ssr着重径向受力,且 是从导轨的上往下的径向,要看你用在哪个轴上,比如龙门的Y轴就比较适合,如果有从下向上的受力,就不能用这种的了。HSR是四方向型的,适合受力方向多变复杂的地方。只是个人见解,有不对的地方 还请各位留情

楼主:
有道理,但卖的人说SSR的钢球要小一点

网友:
自己去官方网站查一下参数不久的了,个人建议HSR ,四方向受力,我想你的应用应该不会达到导轨的负荷极限吧,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hsr系列和国内的很多都是通用的,以后代换方便。

楼主:
谢谢我买的就是HSR30的,今天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