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涵道机推力方法?

楼主(2012-02-09):
如题,有何简易的方法,能比较真实反映涵道机的推力。

网友A:
吹称法。。。。。了解个大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称法。。。。。了解个大概吧

这个方法受量具、操作等影响,误差较大;用过拉力计(类似弹簧称),也很不准确。

网友:
用从上往下的推称相对校准

网友B:
装机,机头顶着竖直放置的电子秤,推油门测量,摩擦不会大,忽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机,机头顶着竖直放置的电子秤,推油门测量,摩擦不会大,忽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机,机头顶着竖直放置的电子秤,推油门测量,摩擦不会大,忽略吧

这个用过的方法之一,是相对比较好的;地效严重,而且要求飞机机头水平推称,较难。

网友:
吹称法的确可行的。有的模型厂就是以这种方法测涵道推力的。吹电子称。

网友:
必须装机,飞机套遛狗的绳子,找个好点的弹簧秤称.飞机放地上.狂轰油门.

网友:
用一个支架 把涵道固定好,然后把支架放到电子秤上去,去皮后,推油门到最大,看秤的显示,倒是要注意,涵道要反装,即推力向上,测量反作用力

网友:
 主要还是看厂家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