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增稳的感度应该是100?

楼主(2012-02-09):
横滚和俯仰都是0-100,近期调整情况来看,这个参数直接和增稳幅度相关,如果需要拍摄横滚俯仰方向都不动的画面,参数无疑都必须是100啊!这还有什么好调的?

网友:
还和你的云台机械结构有关系

楼主:
这个么

可以分析下,想想啊飞机倾斜10度的时候要保持视频水平,相机不是需要-10度么?目前XA的双轴云台就是这么个对应关系啊,100感度的时候就是飞机倾斜多少,云台就补偿多少~低于100的时候怎么调都是补偿不够。
今天试了感度99,补偿幅度上去了但是视频一直有小幅度的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分析下,想想啊飞机倾斜10度的时候要保持视频水平,相机不是需要-10度么?目前XA的双轴云台就是这么个对应关系啊,100感度的时候就是飞机倾斜多少,云台就补偿多少~低于100的时候怎么调都是补偿不够。
今天试 ...
感度上去了,有些细小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但飞控是感觉到的,然后修正到舵机,然后你的舵机就一直来回工作,一直工作一时不停。~~所以才会有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也觉得有这个原因~可怎么办呢,减小感度补偿幅度就够不够了,不可能稳

网友(2012-04-20):
我认为,应该是减小感度,增大角度(或者幅度)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贴飞控到云台上了????

网友:
云台也有PID控制就好了,另外强烈要求能设到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