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电机启动电容!!

楼主(2012-02-09):
如题,想请教一下懂电子的兄弟,我有一个电机,要接上一个3uF的启动电容,手头上刚好没有3uF的,只有一个2uF和一个5uF的电容,请问应该选哪个比较好,如果都可以的话,会有什么不同的效果???麻烦知道的兄弟说说,谢谢了~~

网友:
5-2=3

用小的玩一下吧。小的没劲,大的可能会烧线圈。

网友A:
据经验启动电容大点,启动力矩也大但电机振动也增大;过大会导致启动绕组的电流过大使电机发热。过小反之。

网友:
想是就大不就小吧,大了还好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经验启动电容大点,启动力矩也大但电机振动也增大;过大会导致启动绕组的电流过大使电机发热。过小反之。

谢谢兄弟,也谢谢楼上其他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veliness:

网友:
买一个3uF  或者1uF

网友:
用5uF启动然后切换2uF工作

网友:
楼上的就是聪明,,

这个主意很好

网友:
先用5uf试一下,约5分钟,摸电机没有明显的升温就可以有,哪有哪有那么多讲究,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长时间使用选2微法,短时间使用5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使用选2微法,短时间使用5微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