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赐教:关于powermill刀路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2-02-09):
如题。最近在学习powermill10,练习了一个四轴刀路。
如图所示的1.2.3.4标
1:是否就是机械原点?
2:工件的原点?
3:下刀点?
4:这个球是什么意思?
把这个路径输出到mach3中,不知道该如何对刀?
以上请赐教,谢谢。

楼主:
顶一下求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
强,我还在学习3轴的呢

网友:
pm有中文教程文件,基础的知识还是自己看书的好。

网友:
也想学,还在做四轴。并且碰到了问题。
自己做的接口板和驱动板无法工作。或者有时只能向一个方向工作。晕?

网友:
在帮顶一吓。请高手。新手有时是要人带一下的。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

1:那个坐标只是告诉你坐标方向的,没任何其他意义,pm是不会知道你的机械原点在哪的,pm只管你的工件原点!!

2,现在是世界坐标,就是当初作图时候所定义的原点坐标,当然也可以当做你在pm的工件原点,另外也可另外在不同的位置生成坐标,只要激活,即是正在使用的工件原点.

3.那个是刀尖位置,

4,这个是你旋转图形时才有的,它只是告诉你旋转的中心在哪.

要在实际操作机器时候对刀,你就得知道pm做刀路的时候规定的工件原点在哪,相应的在实际工件的位置上找出这个原点位置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