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下遥控器用于航拍

楼主(2012-02-09):
购入了5.8G图传和680线的高清摄像头,用金星的mp5录制,一下午的时候把p5安装在遥控器上,不用时可以拿下来,用的是导航仪的固定架

网友:
标题

680线的摄像头多少价格?效果如何?

楼主:
摄像头还没到

网友:
P5是导航仪?

网友:
哈哈,做得很不错哟 想请教lz几个问题?

1. 金星mp5的电池充满后大概能录多长时间?

2.那个mp5在室外光的环境下,亮度足够吗?

3. 5.8G图传发射和接收的供电怎么解决的?

楼主:
说明书上说金星mp5的电池充满后大概能好像是3小时左右吧,忘了
那个mp5在室外光的环境下个人感觉还行吧

楼主:
5.8G图传发射是从四轴的供电上直接提供和接收的供电是取至遥控器的电源

网友:
还是单独供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8G图传发射是从四轴的供电上直接提供和接收的供电是取至遥控器的电源

哈,谢谢回复啊. 图传发射和4轴动力供电合用; 图传接收和遥控器供电合用,总感觉这样存在什么隐患,不过我也还没测试,等有空了我也这样先搞个固定的拉距测试先。现在安全第一,不敢随便飞了。

网友:
这个

哪款导航仪的固定件?背面图有么?我现在用Gopro的臂带将MP4固定在胳膊上,感觉有点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说金星mp5的电池充满后大概能好像是3小时左右吧,忘了
那个mp5在室外光的环境下个人感觉还行吧

老兄能给我金星mp5的具体型号吗? 我也去买一个照你那样打造地面装备算了,本来原来看了一款工程宝(可以戴在手腕上的)但是它的物理分辨率太低了,只有320x240;所以想换你这个mp5了。 谢谢

网友:
发射端最好还是不要和动力电池共用吧。
一是干扰严重, 二是四轴动力本身就很吃电。
建议弄3个手机电池串起来就行了。容量600就够用了。

网友:
是的 最好分开供电

网友:
 坐等老程的测试视频啊

楼主:
等等我试试以后在给大家一个说法吧

楼主:
金星JXD990 能录视屏的MP5 功能

楼主:
再是在太阳下拍的p5看电影的情况,实际比视频的要好点

楼主:
飞行的空隙还可以看看电影

网友A:
感觉分辨率过小 ,480x272, 我看到一个差不多价位的 带视频输入的移动dvd 物理分变率达到1024x600,感觉会比这个来得清晰哦。好像叫先科972(我不是商家啊)只是在斟酌选什么地面监视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 金星JXD990 MP5 8G

楼主:
主要是这款金星有录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