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能 VS 太阳能,还有循环泵的省电想法(蛮多同学提供了好点子!)

楼主(2012-02-09):
市面上使劲推空气能,不知道空气能好不好用

有朋友说就装最简单的太阳能热水器即可。我想知道那个自动循环热水(要水泵来辅助循环水的),有没有必要装?

太阳能和空气能二合一的好用吗补充:俺住广东

画图的那位兄弟,辛苦啦!还有伊伊(54伊)的改进方法也不错!

      我现在就在琢磨,那循环泵要不要装,我是这样想的:平时不开循环泵,等要用热水了才开,先把冷水循环走,然后开水龙头就有热水了!这样就不会整天循环烧水,耗电!
              缺点就是冷水循环走了(是不是倒流回加热内胆处了?),可能会稍微降低整体的温度,不过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如果在北方,太阳能要安装新式带电热的,否则冬天容易冻坏;
空气能热水器其实工作原理与空调一样,如果内胆质量好,很好用,因为确实很节能。

网友:
空气能为空调原理相当,利用R22雪种对水加热.效果一般.就节能而言不省电,太阳能加热就很环保节能,可成本不低,建议采用煤气热水器,安全稳定,又便宜.

网友A:
所谓空气能热水器就是热泵,跟空调原理一样,空气温度越高,效果越好,空气温度太低,效果很差的,还是得电加热补偿,并不节能,太阳能热水器最节能,但阴雨天就不行了,也得电辅加热。
目前我所使用的是太阳能串联燃气热水器使用,需要热水时如果太阳能热水器的水温不够就启动燃气辅助加热,效果很好!

网友:
搞个新名词忽悠不懂的人,想想空调很节能吗?

网友:
就是变了法子的忽悠           什么1赫兹 呀什么的     什么掌握核心……     关起门来充霸王     也只有中 国的广告才这么贱了

网友B:
热泵的原理应该是很节能的,一般最差也得1:2.5的能效比,就是1KW的电,可以从空气里运来1.5KW的热量,加上自身的1KW,就是有2.5KW。相对电加热热水器来说就是节能的,不过像楼上的兄弟说的,靠什么1HZ,再TM变频,30W还不够风机的功率呢。广告纯粹误导人。不要和太阳能比,因为太阳能是不长电滴,一般太阳能一平方米安1KW的算就可以,要看你买的太阳能的转换效率。

网友:
好与不好,还真不知道如何取决,每用户的体验都不同,必将造就各自的看法不同;
建议楼主根据自身的需求去找产品,日常生活如洗碗,洗衣服等采用变频的空气能可以2秒出热水,我家用着是特方便的。
如用太阳能还请楼主根据家中的人数选择不同容量的机器。
http://bbs.cnnb.com/thread-130360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我所使用的是太阳能串联燃气热水器使用,需要热水时如果太阳能热水器的水温不够就启动燃气辅助加热

你好,你说得串联是怎么样的,能否画个简单的示意图?
我老爸家里是把电热水器和煤气热水器,通过一个2出1的切换阀门,打左边就电热,打右边就煤气。

网友: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我用了十几年了,效果很好,也很节能,我在湖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泵的原理应该是很节能的,一般最差也得1:2.5的能效比,就是1KW的电,可以从空气里运来1.5KW的热量,加上自身的1KW,就是有2.5KW。相对电加热热水器来说就是节能的,不过像楼上的兄弟说的,靠什么1HZ,再TM变频,30 ...

能量守恒不是要被改写?1KW的电能够产生1.5KW的热能?

网友:
我2000年搬得新居,花6000多买的清华阳光,说是保用15年,实际做不到,4年吧,最热时开锅,以后就没这节目了。有一利就有一弊,省钱,但一次性投入大。冬季要通电保温防冻。夏季热水用不完,冬季热水不够用,最高温度(最初几年)17度。我就又花了3000多买了个电热的结合着用,这还算行,互补。太阳能还2个缺点,一是天天得上水。二是用热水时,管线的凉水得都放掉才出热水。浪费啊。烦。

网友:
广东你就买个热泵的比较划算。史密斯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量守恒不是要被改写?1KW的电能够产生1.5KW的热能?

热泵在两端温差较小时候的确是比普通加热的节能!
热泵的原理是传导热量,而不是制造热量,所以并不违反能量守恒!

其实热泵我看倒比较适合跟太阳能热水器结合在一起用,不过要把太阳能热水器的罐子里面装上防冻液!用热泵把热量抽到室内的热水罐里面来!缺点是要不停的补充防冻液,因为普通热水器的罐子实际上是开路的,有要防止沸腾的通气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量守恒不是要被改写?1KW的电能够产生1.5KW的热能?

热泵的原理是利用电能搬运热量,而不是直接将电能转换为热量,就是说1kw的电能可以搬运1.5kw的热量。

楼主:
楼上的几位,你们所说的热泵,是否就是指“空气能”热水器?

网友:
1,热泵型比较适合南方,气温越低效率也越低甚至不能工作;

2,太阳能热水器要想1秒钟出热水就要加个小循环泵24小时不停工作使热水系统一直处于循环状态,那可是五星级的用法.

3,  10楼第二种用法即用太阳能热水进入燃气热水器使进水温度提高从而节省燃气,估计要加增压泵或太阳能热水器装得很高才行,就怕水压低热水器不启动.

4,10楼的用法是可行的,但只能他本人使用,ABC三个阀的逻辑关系虽不复杂估计其他家庭成员能搞明白的也不多 我认为比较科学的用法是:只保留处于常开状态的C阀,A阀改为单向阀,电磁阀与单向阀并联(太阳能上水用),取消B阀和B支路,C阀上端要加一只特制的负压三通,该三通下接C阀上连热水器中间通单向阀.这样使用就不存在逻辑关系了,只要一开热水,太阳能热水就会自动补充到热水器中达到节气(节能)的效果。(特制负压三通可自制,20年前我在上海5-10月洗热水澡很简单,烧一壶开水利用负压三通一开冷水将开水自动吸上去与冷水混合洗澡很是方便 )

网友D:
热泵和太阳能运行都节能省钱,但由于现时的制作水平有限,-次投资成本较大,另外热泵在运行中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燃气又较贵和缺斤两。算总帐的话还是电热较实际些。这方面已有专家作过祥细论证。不过热泵和太阳能是个方向,楼主时尚的话可认追求。

网友:
热泵就是指“空气能”热水器的做功机,国人现状现在就是忽悠人不偿命。
就广东而言,太阳能热水器绝对好用,如果有条件加个储热水箱,冬天也能对付;天气恶劣极限状态考虑个电加热或天然气的备用方案。
建议综合考虑采暖,热水及引入智能控制概念考虑全套方案。

网友:
叶工家的装配:
质量很不错的杂牌太阳能,2500元,水塔600元(供水稳定、清洁的可以不要)
好像50L的斯密斯电热水器1600元

在浙江,春末到秋初太阳能洗澡,冬天太阳晒一上午水温就很高了,洗手、洗碗非常好

网友:
空气源热泵 ,不适合家庭使用(节能效果不明显)。 通常是大型酒店、宾馆、 办公楼使用, 使用环境, 要求长年最低气温不低于5度C 。

网友:
1kw 電能在最好的狀況之下只能發出 1kw的熱量
但那是不可能的
電熱絲效率60%   1kw=0.6kw熱量
高頻加熱效率 90% 1kw-0.9kw熱量
熱泵熱水器效率算80%好了
1kw=0.8kw+0.7kw(空氣的熱量差)=1.5kw
所以熱泵的效率是最佳的
但不能和太陽能相比
因為太陽能不耗電,無法計算
但如果算下天侯因素
最佳的組合為太陽能加上熱泵輔助

网友:
我们这用一个大锅烧的,想多烫就有多烫。

楼主:
好热闹啊,谢谢楼上诸位答复

画图的那位兄弟,辛苦啦!还有伊伊(54伊)的改进方法也不错!

        我现在就在琢磨,那循环泵要不要装,我是这样想的:平时不开循环泵,等要洗澡了,就开,把冷水循环走,这样一开水龙头就有热水了!这样就不会整天循环烧水,耗电!

      缺点就是冷水循环走了,可能会稍微降低整体的温度,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E:
国内的厂家做不出,抄不来新东西,全靠忽悠,什么3D,什么LED是等离子的下一代,坑爹就是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同意这位老兄的,在广东,这个方法最好,因为那里终年温度都不低,春夏秋都可以只使用太阳能,冬天热泵才上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空气能就是利用了空气的温差,热泵推动这个循环,1KW电能制热1.5KW是可以的。反过来可看冷却塔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内的厂家做不出,抄不来新东西,全靠忽悠,什么3D,什么LED是等离子的下一代,坑爹就是目的

现在的“LED电视”,全是LED背光液晶电视,厂家夸大宣传。LED显示技术的电视进家庭还要等。

网友:
在广东,日照良好,建议用太阳能加燃气快速热水器比较可行,自已装个温控,根据水箱水温调节燃气热水器工况。保证一直有热水又省能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热闹啊,谢谢楼上诸位答复

画图的那位兄弟,辛苦啦!还有伊伊(54伊)的改进方法也不错!

        我现在就在琢磨,那循环泵要不要装,我是这样想的:平时不开循环泵,等要洗澡了,就开,把冷水循环走,这 ...

长时间循环相当于散热面积大大增加。如果仅使用少量的热水或者低温热水建议使用电热水龙头就可以了。

网友:
空气能热水器在不能装太阳能的高层建筑还是可以的。另外结合空气能和地暖管道一起循环用于冬天取暖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时间循环相当于散热面积大大增加。如果仅使用少量的热水或者低温热水建议使用电热水龙头就可以了。

不行啊,电热水龙头要耗电呀,我的方案是把冷水赶走了(循环到蓄水罐中),就有温水用了。虽然不能洗澡,但是洗碗洗菜什么的倒是很方便的!
所以循环泵不长时间投入,只是要用温水时才开,把冷水赶走!

网友:
我有个想法就是用半导体制冷片来实现,这个效率比纯电热高得多哦!

楼主:
半导体怎么个加热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泵和太阳能运行都节能省钱,但由于现时的制作水平有限,-次投资成本较大,另外热泵在运行中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燃气又较贵和缺斤两。算总帐的话还是电热较实际些。这方面已有专家作过祥细论证。不过热泵和太 ...

一般来说家用的5升燃气热水器基本相当于18000瓦的即热式的热水器,而且电热的热水器也不便宜.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弄啥循环泵,如果只是为了对付水管里面的哪点凉水,用的电热水龙头就可以, 如果觉得费电,可以自己加个温控开关,淘宝上10多块钱一个,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接通水龙头,如果高于设定温度自动给水龙头断电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半导体制冷的时候,因为制冷效率低下,热端严重发热,发热效率远超过100%,其实也是利用的空气能,就是热泵的原理,但不用压缩机。

网友H:
其实最好的方案是太阳能+热泵。冬天太阳能在广东地区大部份时间都在用电加热电费比电热水器少不了多了,到了夏季广东又不太需要用热水。热泵在冬天是当电加热用,可以减少3份一的电费。连接方法:买带分体水箱的热泵,太阳能买不带水箱的,太阳能加热水后再把水泵回水箱。到了用水时前两小时,水箱温度未到60度就开动热泵加热到。太阳能热水器热水出口接在热泵水箱入口的单向之后,太阳能入水口接在热泵水箱出水口处,中间用热水泵循环。还有你说的把用水管中的冷水循环回水箱对用热水影响不大。因为小型热泵的水箱冷热水会有一定的分层作用,所以前边叫你买分体水箱的热泵。自动控制电路用太阳能控制器来控制热泵工作。

网友:
用水的地方不是太远的话,用水循环泵最好不要装,因为不太合算。如果真的系有点远的话可以装个循环泵,水泵只要装个10分钟内的计时器用水之前提前起动,将管内的水循环走就可以了。自动循环会损耗两成的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最好的方案是太阳能+热泵。冬天太阳能在广东地区大部份时间都在用电加热电费比电热水器少不了多了,到了夏季广东又不太需要用热水。热泵在冬天是当电加热用,可以减少3份一的电费。连接方法:买带分体水箱的热泵 ...
兄弟,我对你的方案有兴趣,但这图有点乱哦,俺笨看不太懂,呵呵

来张更详细的行不?

网友:
说说我家的配置

首先楼主要达到什么目的?

省钱?省电?环保?

我家的配置是这样的:
使用承压式太阳能热水器(我家在南方,阳光充足不用可惜)加燃气热水器串联
用三通阀选择:
1.太阳能与燃气串联;
2.单独使用太阳能;

我认为以上使用方式是最合理的,以一年四季为例:
夏季:太阳能洗澡够用,洗碗都能用上热水,切换为单独用太阳能。
秋、冬、春:太阳能供热不够,使用串联,以燃气热水器保证供水温度。

经过实测,在春秋季使用太阳能串联,能节约三分之一的燃气消耗。
这样既节能又环保,
克服了太阳能热水器常常水温不够,被迫使用电加热又慢又贵的尴尬。

网友:
另外,
夏季利用三通阀跳过燃气热水器单独使用太阳能,
可以避免不工作的燃气热水器造成水头损失和水温损失,

而且我家的情况特殊,
老妈要用热水洗碗,
这样可以少用洗洁精,更加健康。
所以对热水的需求量较大...

网友I:
什么蓄热式的热水器都是浮云,买个即热的电热水器三百多块,5秒出热水,用的时候再开,这个方法再省电。
太阳能电热水器,这个装了到了冬天每个月还多一百多块电费,每次用还得放几分钟冷水,浪费水可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蓄热式的热水器都是浮云,买个即热的电热水器三百多块,5秒出热水,用的时候再开,这个方法再省电。
太阳能电热水器,这个装了到了冬天每个月还多一百多块电费,每次用还得放几分钟冷水,浪费水可耻啊。
你说的是,只装太阳能即可,不要太阳能电加热的了。这样就不会浪费电。

用热水之前放出来的冷水,可以用桶盛起来,冲洗手间用,尽量不要浪费。

       楼上的楼上shentaiming提供的方案确实不错,之前也有同样方案的同学,看来是不少人的选择,我现在已经有点倾向于这方案了!

网友:
在广东大阳能就是狗屎,日照排第4区,加上城市空气污染,冬天加不了热,还要5000~6000元,够交5-6年加热费了。
至于空气能更是脑白金,压缩制冷外国人发明200年了,没听说过用来专门制热的(稳差大时效率非常低)。也要4000-6000元。
这两样都是蜉蝣品种,不要热时它太热!要热时用电热丝发热。

楼主:
太阳能如果能烧点洗碗的温水,还是不错的。虽然不能用来洗澡

网友J:
43楼和46楼用的是什么太阳能热水器?非常压的?不带水位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的?我怀疑你们是在纸上谈兵 一般太阳能热水器都不是封闭接法,都是有水位显示和控制的,都有溢水口的即常压的,并且上水下水都是共用一根水管的,这种封闭接法既不科学也不安全,在夏天高温时太阳能内的水温经常超过100度,封闭后压力会随着水温的提高而提高,这样玻璃管容易爆裂,就算太阳能可以封闭接法,两位的方案也不可行,43楼就不去说了,关了循环泵太阳能就一点用都没有.太阳能节出来的那点能都搭在循环泵上了 46楼方案中的三通阀你都买不到,市面上的三通阀只有两种状态:三通和两通,两通又不是上下通而是上右通或下右通,除非你把它改成上右通和上下通你会改么?我在这里要再次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不能光拍脑袋想问题,要经过实践检验后再拿出来与坛友分享,否则容易误导.希望43楼和46楼不要介意

楼主:
哈哈,伊伊你来啦,能加我qq聊聊吗

网友:
你好,已加你,晚上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43楼和46楼用的是什么太阳能热水器?非常压的?不带水位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的?我怀疑你们是在纸上谈兵 一般太阳能热水器都不是封闭接法,都是有水位显示和控制的,都有溢水口的即常压的,并且上水下水都是共用 ...

很专业,我的太阳能就是常压的,没装电控部分,但装了一根溢流管,手动上水,其实用起来很简单,可以取消我那方案的C支路。
另:建议室内热水管一定要加保温套管,一般装修公司都不装,温度损失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专业,我的太阳能就是常压的,没装电控部分,但装了一根溢流管,手动上水,其实用起来很简单,可以取消我那方案的C支路。
另:建议室内热水管一定要加保温套管,一般装修公司都不装,温度损失会很大!

建议你还是将电控部分装上,全自动用起来很方便,1百多块钱的还是可以的.热水管加装保温管的问题由来已久,不到冬天体会不出来,自己家装修一定要惦着这件事,大有好处.

网友:
我是没办法装电控了,小区管理很严,室外不允许有任何管道线路什么的,全部是从室内预留的套管里走管线,现在那预留的套管里都塞满了,没法穿线了!

网友:
你的太阳能水管肯定套了保温管的,紧挨着它走一根直径4mm的4芯线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