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学了SolidWorks 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2-02-09):
前一段时间自学了SolidWorks 这个软件,现在会了一些基本操作,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论坛的前辈
1 SolidWorks 到底是怎么念的?
2 画好的模型,要拿到数控机床上加工还要有什么操作,步奏之类的。
3内螺纹可以用异型孔向导,外螺纹可以用什么,我对通用螺纹的具体参数不太懂,怕画出来的和实际有误差,而且还麻烦,我平常都是用螺纹装饰,不知这样可否直接用在数控上。
   我是小白,可能问的问题牛头不对马嘴,各位不要见笑

网友:
SW比较偏向简单便捷方向发展~
2.画好后还要加工编程,如用powermill
3.那装饰螺纹貌似不能被加工软件识别,如何在软件上画的螺纹也能加工时识别呢?这个也同问~~

SolidWorks公司成立于1993年,由PTC公司的技术副总裁与CV公司的副总裁发起,总部位于马萨诸
SolidWorks2010启动页面

塞州的康克尔郡(Concord,Massachusetts)内,当初的目标是希望在每一个工程师的桌面上提供一套具有生产力的实体模型设计系统。从1995年推出第一套SolidWorks三维机械设计软件至今,至2010年已经拥有位于全球的办事处,并经由300家经销商在全球140个国家进行销售与分销该产品。1997年,Solidworks被法国达索(Dassault Systemes)公司收购,作为达索中端主流市场的主打品牌。

网友:
1、扫雷的沃克斯
2、使用数控编程软件生成刀路
3、圆表面画螺旋线,然后做个垂直于螺旋线的基准面,基准面上画齿形,扫描切除。我都是这样画的,别的不会

网友:
编程软件:CAMWorks 不知道07版的有没有

网友:
你这个是TU子的阀啊,兄弟玩木仓的啊

网友:
扫雷的沃克斯

网友:
又有TU又有50

楼主:
地板和8楼,低调点,你懂得,我也就意淫一下,没地方加工,我才来这看机械知识的

网友:
坛子里都懂得,别声张!

网友:
sw库里的螺纹好像也是用螺纹修饰的,我一般画螺旋切除来生成外螺纹

网友A:
敢这么高调的一般来说都是没条件玩那东西的,人家玩那东西的懂得小心使得万年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这么高调的一般来说都是没条件玩那东西的,人家玩那东西的懂得小心使得万年船。
哈哈,X兄弟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