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金属材料

楼主(2012-02-09):
不锈钢。 钢。 铝合金。哪个材料好优点谢谢

楼主:
做坦克地盘

网友A:
不锈钢不好加工,且材料难找
钢的容易生锈,不方便打理
我选铝合金

网友B:
钢的好,皮实,耐撞,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各有各的优缺点,看你着重看些性能

网友D:
钢是没的说一步到位·····

网友E:
不锈钢好,就是加工难度大

网友E:
要看用在那里的作用

网友F:
当然是不锈钢

网友G:
前提太大,坦克底盘首要的是所有在舱内固定轮轴机件的实心梁和座,这些重量级的构建铝合金加钢套、铜套、钢销最好,至于整个壳体普通钢和铝合金就好,不锈钢做较小运动机件,不锈钢加工焊接都不容易处理,二战履带最好就是真车所用的锰合金钢,所有轴和轴承必须用强度最高的材料,底盘应该密封留好未来从外底部可以打开的泄水孔

网友G:
还有就是全车数量庞大的螺母螺栓、垫片瓦斯也应该考虑部分使用特制高强度和防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