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张450装ACE ONE!

楼主(2012-02-09):
参数还没有调 好,有朋友知道450参数大概是多少,先谢谢
补上450视频,单手拍摄,视频效果不行!以后再补好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MTA5MjAw.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航拍利器  居然装在450上?????????????????    好歹我的600才用的是WKH
  真是有米之人

网友:
求第一和第三人称视频

楼主:
450只是用来试验测试一下ACEONE,实际用在汽油机上!

网友:
尾部会不会沉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沉,只要调整电池位置,基本还能平

网友:
标题

参数,基本上是150其他的自己动手量就可以了!楼主放心飞吧没事的!我的450开姿态模式能悬停一块电

楼主:
准备买几块Ace2600的电池来试飞,你的飞几分钟?

网友:
3分钟!我用的花牌6s电池和电机!

楼主:
只有3分钟?这么短?

楼主:
视频来了!

悬停差不多6分钟左右,手机拍摄效果不好,ACEONE用在450上比我想象中要稳得多,在微风情况下,基本不漂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MTA5MjAw.html
等过两天拍个效果好的,换个摄象机!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打尾舵后,会出现金鱼尾,但过几秒就好了,调过感度,但效果不太明显,始终有这个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尾巴太小了  是不是出现了回弹呢?  可以通过尾巴的感度以及尾的EXP来调好它   祝你爽飞

网友:
二毛啊 您的视频太烂了 就不能用个好点的相机拍拍??我的已经拍完了  但是不会上传 现在已经从450上拆下来了 装载了600上``还加了个副油箱 没时间整  一直也没弄``

楼主:
什么时候交流一下,等有时间我帮你上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