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炸鸡后遗症 陈伯猫哥请进

楼主(2012-02-09):
唉 小弟的911找到自旋的原因后最近发现 小j飞起来后自己向右后方移动并且速度不低啊 现在没有个大点的地方都没法飞了 呜呜。 求陈伯 猫哥等老前辈们救我!!

网友A:
小j飞起来后自己向右后方移动并且速度不低啊.....
老方法:
(1) 验查控上微调是否被小孩拉到最后而又记忆了。
(2) 验查十字盘是否水平,如有松脱可用手指按回。
(3) 由机尾向前看,右边舵机臂是否偏向上了?
而左边舵机臂是否也畧偏向上了?
推拉控杆时舵机臂是否作相应正常反应?
(4) 仍不行就要拆壳调左右舵机连杆了,方法可搜另帖。
(5) 最后就是主板问题了。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是不可能的 呵呵,第二条想请教前辈 十字盘是上面带俩球的还是下面连接舵机的呢? 第三条我照了照片 可是不知道怎么贴啊 还有下面那个中校说的舵机回中是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字盘果然脱落了 但是您说的舵机偏不偏是啥意思呀 我下面上传个图 您帮我看看呗

楼主:
file://C:\Users\acer\Desktop\2012-02-09 19.47.09.jpg十字盘按回去了 但是现在又往左飞了怎么办???

网友A:
十字盘按回去了 但是现在又往左飞了怎么办???
你真搞笑!
LZ你还可以:
(1) 检查、用手指按紧由旋翼头至十字盘的所有拉杆。
(2) 再试飞,如仍不行就要调拉杆了。
可参照下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105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