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0628的开合螺母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2-02-09):
今天把我那台上海浦江机床厂的C0628拆开来清洗,到了走刀箱这里,想请教下能不能在不拆走刀丝杆的情况下直接把开合螺母拆下来呢?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车床,但是没有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车床,但是没有拆过。

那螺母太脏了,想拆下来洗洗

网友:
好像要抽丝杠

网友:
拆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用汽油冲洗,转动着干,外加用毛刷解痒

网友:
我拆过但这个法没试过。闭上眼睛想了想,应该是完美结束不可能。抽杠右边的定位销很紧。最后废了。

网友:
要抽丝杠的  不然拆不下的  它是过渡配合

网友:
用汽油洗洗吧,别乱拆了

网友:
给楼主出个主意,买一瓶汽车化油器清洗剂来洗,很方便,我们这里8块钱一瓶,喷几下就OK了,干干净净!

网友:
还有,要是有气泵也给他用上。

网友B(2012-05-14):
谁有0628的开合螺母转让。

网友:
这个很好取啊 丝杆前面销子取了丝杆就下来了

网友:
是的呀!整个大托板从尾部可以卸下来的哦!!

网友(2012-09-20):
引用 网友B:
谁有0628的开合螺母转让。

搭车   我也想要一套开合螺母

网友:
拆下洗洗吧  没事的....

网友(2013-01-02):
把托板旁边那两个顶丝先松掉 再拧下来固定开合母的两个螺丝 上面有一个下面有一个  都歇下来间隙大了就好弄了  不过安装时麻烦些我感觉

网友:
不洗还好。没准被搞残

网友(2013-02-02):
新手同问 托盘 往前转得时候 有一节 老空转 不往前走  不会拆  看了看 好像是  底下的齿轮导轨 锈了 咬不住 而且 导轨是两节的 连起来 中间一段是空的

网友:
原来 开合螺母 这么容易 受损啊  哎  上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