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淘到二个东方步进电机,想请教下

楼主(2012-02-09):
在网上搜了下这款电机的参数,也没查明白它电压是多少。
看到别人的电机上同位置都是标的电压数,为啥我这二个标的安数呢?不解
还请各位前辈们帮看看。谢谢:)

网友A:
也有标电流的,其实用驱动器的话主要是电流参数

楼主:
谢谢!
那使用什么样的驱动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标电流的,其实用驱动器的话主要是电流参数

谢谢!
那使用什么样的驱动器呢

网友B:
这个电机 用的驱动 比较常见的 便宜的 就是6560 淘宝上一大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一个是圆形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使用什么样的驱动器呢
6560的驱动器正好3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是圆形机吗

是的,圆形的是2.6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 用的驱动 比较常见的 便宜的 就是6560 淘宝上一大堆

好的:)谢瞎上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60的驱动器正好3A的

好的,知道了:)这就淘去,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60的驱动器正好3A的

再问下,那2.6A也能通用吗?谢谢!

网友(2013-04-19):
步进电机一般标电流的

网友(2013-07-20):
那電壓是多少v?電壓太高會燒毀嗎?

网友:
又长了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