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靠山怎么上磨床磨?

楼主(2012-02-09):
安装直线导轨,靠山和安装面是垂直的,高度只有3mm,就算高也高不到哪,怎么上磨床呢?既要磨好,位置精度要求也高,靠山靠不住还靠什么。请教该怎么磨

网友:
平面磨床,找正工件与磨床运功平行。另一向也有微进给的。
加工中心(铣床)也行。
两种方法都不一定准哦。

网友:
 那如何办好啊?

网友:
等待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平面磨 改手动模式用砂轮的端面磨

磨靠山

磨靠山

网友:
线切割一个,用慢走丝的线切割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m 高的东西也上线切割啊

网友:
这个上导轨磨用碟型砂轮磨,俺以前做过这工种

网友:
砂轮的边缘绝对不是直角的,上刨床吧。

网友:
我打算将高速雕刻主轴装到龙门刨上,慢慢的小小的过一遍

网友:
很多进口工业机安装导轨处铣下就可以了。

网友:
洗洗就行了

网友:
用立铣刀精铣就行,一定要磨的话,先铣个退刀槽,再用碗型砂轮磨,直接用普通砂轮,1mm的圆角总会用的,比较难控制,小导轨不怎么合适。

楼主:
因为两根导轨靠山是背靠被,,,,,不管是磨还是铣  位置精度都和砂轮厚度和铣刀直径有关,如果算错0.5MM那就误差0.5mm啊,,怎么个误差怎么办???

网友:
车床主轴是你弯的吧,先向大家汇报一下修复情况

楼主:
不说了,,主轴难伺候,,,,,,沉尸。。。。。。。。。。。以后有空整

网友:
要上雕刻机了,你说的那个问题,一般导轨靠山定位后,滑块是螺丝固定的,滑块没有靠山。靠山只讲直线和平行,间距误差0.5没事,滑块是以导轨为准配打的螺丝孔。
所以不必担心这问题。
造成的行程误差由限位控制,限位是到最后装的
所以更没问题

楼主:
恩多虑了 我打螺丝孔位都有留0.5mm余量习惯   呵呵  忘记了

网友:
看我磨的,磨床搞的

网友:
两条靠山的话是不可能被加工到平行度符合要求的,一般都用间隙片来解决平行度的问题,还有种做法是一边靠山一边锲形块

网友:
一次装夹加工出来的才能保证平行度。

楼主:
是一边靠山一边契块!!!!

楼主:
必须的 一次夹装,,,背靠背 位置精度不好把握,

楼主:
蝶形砂轮的话不好一次夹装磨两条导轨靠山,因为是背靠背,靠山面不再一条线上,,我想清楚了,,不上磨床了,直接精铣

网友:
磨得再差也比铣的好

网友:
铣就可以,用不着磨的,磨也磨不准的

网友:
可以磨的 。。。粗磨好。修砂轮最后精磨。。。要2条轨道一次磨出来
平行度很好的。。。最后磨之前把吸盘也修一下

网友:
貌似有轨道磨床

网友:
没必要上磨床俺工业级精密机床也只是龙门铣铣的现在也只是加工中心一次性加工

网友B:
那照诸位这么说,那些做轨道磨的都得饿死了

虽然线轨对精度和安装面精度有匀化作用,可是肯定还是磨得好,
要是觉得磨床差劲,那就钳工找啊!刮啊!这个是基本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照诸位这么说,那些做轨道磨的都得饿死了

虽然线轨对精度和安装面精度有匀化作用,可是肯定还是磨得好,
要是觉得磨床差劲,那就钳工找啊!刮啊!这个是基本工吧!

做导轨磨的多数摩山轨《磨床的重型油膜轨》菱型轨等,靠山不磨是有原因的,磨光了不一定是好事,线轨安装要求接触面是点,所以越高级的靠山越不磨,光滑的靠山再结合导轨光滑面会有问题,外国机床设计者曾经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导轨磨的多数摩山轨《磨床的重型油膜轨》菱型轨等,靠山不磨是有原因的,磨光了不一定是好事,线轨安装要求接触面是点,所以越高级的靠山越不磨,光滑的靠山再结合导轨光滑面会有问题,外国机床设计者曾经研究过
有道理,螺丝连接的结合面有刀纹更不容易跑位,跟手轮上得滚花道理一样,乱说的,别拍砖。

网友:
反正我是粗铣,磨,刮,上胶。

接触率100%,连线规的倒角部分(就是靠山的R)也是全接触,再压上螺丝,楔铁,不过找直线式最重要的。

楼主:
楼上真够麻烦的。。。。。。。。。国产工业商业机 也没有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