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标识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09):
PL180V     WN180V  LV180X300V          车床型号

(PL               WN                   LV)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前天我老婆这么问我,结果把我给问住了

网友A:
PL  漂亮 (比较漂亮的机床)
WN  这个楼下补充
LV这个是女人最爱的东西买一个耗一年工资(意思是很贵的机床)

网友:
wn还是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  漂亮 (比较漂亮的机床)
WN  这个楼下补充
LV这个是女人最爱的东西买一个耗一年工资(意思是很贵的机床)

WN  为难(已经买LV了,包里没钱...............)

网友:
数字180v300v正常的话应该是最大加工长度,毫米

网友:
机床的型号
C 6 1 32
主参数代号(最大车削直径的1/10,即320mm)
机床型别代号(普通车床型)
机床组别代号(普通车床组)
机床类别代号(车床类)
C 6 16
主参数的1/10,即车床主轴轴线到导轨面的尺寸为160mm,
(其车削工件最大直径为320mm)。
组别(普通车床)
类别(车床类)
Ⅱ、卧式车床的结构
1.卧式车床的型号
 卧式车床用C61×××来表示,其中C为机床分类号,表示车床类机床;61为组系代号,表示卧式。其它表示车床的有关参数和改进号。

网友:
顶下,等高手回答。

网友:
180V 最大回转直径180 真无语了.......至于PL WN LV 换做是诺基亚N900 N81 E71 你非要问问N跟E是啥意思? 家用车床不同于工业车 有统一的代码定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