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目前用的mh和原装电池'a6冲电'不知多大电流充电合适

楼主(2012-02-09):
如题'多谢

网友A:
我一般0•8a

网友B:
我一般是0.4A

网友C:
0.3A就够了。

楼主:
目前用0.6a冲不知有无影响

网友D:
我一直 0.4 充~ 几百个起落了

网友E:
一直0.7A。。。

网友F:
原帖由
ewuy
于 2012-2-9 10:07 PM 发表
如题'多谢
MICROHELI 300mha 35C电池 建议1C 0.3A充
虽然可以0.7甚至1A充,但是为了电池的寿命,建议0.3A。

网友G:
0.3

网友H:
电流越大寿命越短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指点

网友I:
mcpx原厂充电器输出是700mA

网友J:
怎么接上A6的哦..

网友K:
原厂的充电器只是电流可调到0.7a而已吧
任何电池,除非在外场,猴急,一般不建议大电流充电,亚托原厂的40c电池都建议1c充,当然,从商家角度讲,你5c充才好,一方面,标榜自己电池牛逼,可以5c充,另外一方面,电池挂的早才有第二次生意,我悟到这个道理后,一直都1c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