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问一下控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很早以前,大概是08年买了台JR的9XII摇控器72MZ的,后面一直没用了,现在拿出来好象还能和以前的接收器对频,但不知道摇控距离有影响没得?怎样简单检查摇控距离?谢谢。还有就是改成2.4G的可行不?对摇控的距离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A:
一般没影响,可以不拉天线,让天线头正对飞机,拉距测试
要改2.4G一般买飞梦的,距离看功率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现在又想起玩了,不过这个控要是能改来玩LAMA之类的直机吗?怎么改呢?谢谢。才买了架艾特的MD500直机,可惜它是2.4G的,想知道我加装个高频头换成2.4G的能不能改装这架直机呢?如何改?谢谢。

网友B:
2.4的频率就都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