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到了,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2-02-09):
真飞机就是真飞机,跟玩iOS上的RC Heli 2完全不一样,一是紧张,二手操控表现跟程序不一样。

炸了几下,固定机壳的小橡胶圈没了一个,其实没准出厂就没有,反正啥影响也有,除非影响配重。

起飞时左偏,这个看论坛应该是普遍现象,就是需要右摇杆来修正的么?微调无法解决?

另外,左侧银色L键,说按下去能降低油门档,不过屏幕上貌似没反应,正常来说,按下左侧那个银色键,应该什么表现呢?

飞机起落架,左侧底部多两个半圆,右边没有,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发现玩这玩意没天赋啊,整没了三块电池——还是130毫安时的,还是不会飞——其实心里知道,但是手不听使唤,飞机反应太快,而且室内空间有限,太紧张。

楼主:
屏幕显示的mode 1 什么意思,有其它mode么?

网友:
晕,用日本手了…………

楼主:
我选的是美国手啊,对照网上应该也是美国手啊。

左杆:上下是上升下降,左是左旋,右是右旋
右杆:上下是进退,左是左移,右是右移

这是美国手吧?

另外这个操作方式跟RC Heli 2上的四通道机是一样的,这个程序是美国的,应该是美国手吧。

网友:
我的美国手,也显示mode 1
银色键是 DR大小舵,切换侧飞和前后的舵量,跟油门无关

楼主:
只有左侧是活的,右侧是假的是吧?控制右侧舵量的按键竟然在左侧,汗。

原来最难的基本功是四面悬停。

而我还因为飞机起飞左偏而纠结不已,不过现在室内对我这样的超级菜菜鸟来说还是太小了,天寒地冻,又不能出去玩。

网友:
还是不会飞——其实心里知道,但是手不听使唤,飞机反应太快....

复LZ:

(1)  Mode 1 是日本手的控:
        左手上下是前后、左右是转向。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侧飞。

(2)  电直起飞时畧左偏,需要微推右摇杆来修正,微调是无法解决的。

(3)  上左侧银色键,按一次能降低舵机行程(再按一次复原)。
        推控杆时可看到屏幕中下方会弹出较短的黑格。

(4)  起落架的左侧底部多两个半圆,就是用来幇助抵消修正部份
        单桨直机起飞时畧左偏的力量的。

建议LZ参考下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调好了后,就在你的床上方也可以细腻慢飞的。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左侧底部多两个半圆  目的是 减小左偏

网友:
飞91110天,左偏同时大油门可以痛快起飞。

网友:
911的好处除了便宜就是禁炸

网友:
1 起飞时左偏是因为地面效应造成的 单桨机都这样 必须通过打舵修正 离开地面一定距离后就好了
2 L键是大小舵按钮 它是有用的 你仔细看屏幕当中舵辆行程显示 小舵量时行程不会到头 按一下L键切换到大舵量时行程才能走到头  舵机的反应也是如此
3 起落架左侧的两个突起是为了抵消起飞时的地面效应用的 将左侧垫高 飞机向右倾斜就能抵消一些地面效应产生的向左的力

多飞飞就好了 我炸了几十次 现在悬停没问题了 基本不炸了
lz飞顺了就该买大点的飞机了

网友:
为啥现在的小鸟们都不喜欢潜水

网友:
左侧键是大小舵量切换,也就是260所说的室内模式和室外模式。但是按下之后遥控上面没显示,要自己去判断。260是有显示的。

这机舵量挺大的,虽然可以通过改变球头连接等等减小舵量,不过鉴于遥控延迟和机器本身重量造成的惯性偏移,对新手存在诸多不利,小空间感觉尤为明显。

买了此机的新手朋友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条件的可以再入手个260,对比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