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NAZA被狂风吹翻,郁闷。

楼主(2012-02-09):
我的NAZA(全套DJI设备)从入手到现在,初步估计已经飞了130块以上电池,在空中飞行时除了人为因素炸机以外,只出现过一次一号桨在空中射桨的情况,一直以来空中飞行都很稳定。甚至在5、6的大风天气也玩过暴力航线,都没出过问题。

    今天在小区内爽飞NAZA,估计风力大概在4、5级风左右,虽然风较大,需要打杆才能保持悬停,但是控制仍然随心所欲。但是正在爽飞时,突然来了一整狂风,很大,吹到人都几乎站不住,持续了几秒钟时间。也就是这几秒的狂风,突然把正在离地1.5米左右的NAZA居然吹翻了,直接肚皮朝天掉地炸机。损失正桨两支,其它完好。

    完全没有想到NAZA居然也会被风吹翻,郁闷。

网友A:
看dji网站上写naza套装有8寸、10寸两种桨,lz用的几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ji网站上写naza套装有8寸、10寸两种桨,lz用的几寸的?

用的是1045.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045.

我自配的动力,也是1045,4、5级风感觉就稳不住了,大概是我操控水平不行,你这么大风还能暴飞啊

网友:
那麼一個人也吹得起, 機機怎能動也不動....

如真的這樣強 不動,人體也需可裝上DJI 了

网友:
吹翻 ,有这可能吗

网友:
如果LZ飞的足够高~估计可以再翻回来

网友B:
问问8寸、10寸两种桨那个抗风一些,我现在是用1045的,想上1147的试试。

网友:
你好如果刚离地的话转速没起来,4到5级风很危险的

网友:
吹到人都几乎站不住,持续了几秒钟时间。也就是这几秒的狂风,突然把正在离地1.5米左右的NAZA居然吹翻了

四桨平衡是通过调节电机的转速,实现调节气流对螺旋桨的升力,人都站不住的狂风,离地又只有1.5m,气流那么乱,桨的升力与转速的关系更乱了,真要在这样的条件虐机,lz还是高点好。。。

话说你飞了130多块电池没出现过故障,我飞过至少200多块了,哈哈,比楼主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8寸、10寸两种桨那个抗风一些,我现在是用1045的,想上1147的试试。

同一台飞机,肯定8寸的抗风(如果8寸能飞起来的话)。我感觉如果有1020这样的桨,提高转速,应该也抗风,同时也达到大桨飞行时间长的作用,等人来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