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木桨发出非常恐怖的声音

楼主(2012-02-10):
本人新手一名,用碳纤桨炸鸡成本太高了而且对旋翼头损伤比较大,所以想用木桨,我买的是飞越那种三拼黄色蒙皮的,装在JJ上以后油门推到接近中立点0度螺距左右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特别吓人的声音,感觉大桨整体在共振,因为声音非常大,害怕会出问题,所以再高的油门位置就没试过了,JJ非常仔细的调整过,没有双桨,装上碳纤维桨在0°螺距位置时没有这种情况,只有电机声和撕破空气声。请问各位大侠这桨还敢用吗。

网友:
没事放心用吧···八要管那声音

楼主:
真的没事吗,射桨射到人就不好玩了,不知道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黄色那桨练旋停没问题得

网友:
LZ, 你看看是不是轉速太高了。。
什麽電機齒? 馬達KV?

网友:
估计是你的木浆上的蒙皮有脱落的地方!
你看看!

网友:
昨晚也也试了木桨和玻纤桨,木浆明显噪音大很多!都是新桨!

网友:
买波碳桨吧,便宜省心点

网友:
木桨声音大正常

网友:
木桨是这样的,只要转速不要太高,不超过2400转/分。

网友:
放心吧,飞越木桨3d都没事,只限于温柔3d,转速别太高

网友:
 那个叫什么的  艺高人胆大!看来LZ 艺还是不行呀,所以胆子还不大

网友:
木浆还是能用的

我也用的那个浆,翻都没事, 我还是飞越3800KV的电机,25C的也不知道转速,反正3D全油门。 不过我射过一次木浆,原因是根部有裂痕,我也一直用,(当时新手不知道哈), 注意检查根部,木浆有一点瑕疵就不要用。根部加502加强, 3D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标题

谢谢楼上各位,我的电机是飞越3800kv的12T斜齿,大齿是亚拓121T斜齿,电池是20C的,木桨蒙皮没坏,只练悬停没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共振。飞的起落多后要及时更换横轴螺丝,避免金属疲劳螺丝断裂,射桨。我就射过一次,震断的

网友:
用波纤桨吧,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的电机是飞越3800kv的12T斜齿,大齿是亚拓121T斜齿,电池是20C的,木桨蒙皮没坏,只练悬停没问题吧

這個配置有點超轉了,油門曲綫要降低一點。

网友:
建议还是玻纤

木得实在不敢恭维 要命了

网友A:
502加固根部,无双桨,震动不大就OK

网友B:
从入魔开始就没敢用过木浆

网友C:
小K士,没事,放心糟蹋吧

网友D:
原帖由
大碗喝酒
于 2012-2-10 11:10 发表
用波纤桨吧,也便宜
玻桨太重鸟

网友E:
LZ 说调好双桨后用玻桨没问题,那装上木桨有重新调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