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GY401+9257与 JRG750T-8400G 套装比较

楼主(2012-02-10):
请教~futaba GY401+9257 与 JRG750T+8400G 套装比较
我准备入JRDX7的控 哪个陀螺更好用~

网友A:
770+8900

楼主:
没有高手来指点一下吗?我是新手,想入450,电子的配的够用就行

网友B:
JR没试过~不过401+9257用过,对新手来说,401+9257完全够了~我用来做一般一点的3D完全不是问题。锁尾刚刚的~~
我用的那套已经闲置下来了,换了QUARK+8910A了。

网友C:
标题
一个级别的,jr和futaba竞争的产物。

网友D:
750T+8400G

网友E(2012-07-01):
楼主既然是新手,建议首选401+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