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D板片薄第一刀

楼主(2012-02-10):
团购的D板到了好几天了,3mm的厚度对于3P鸡那是佳品,但对于做非3P的半象真鸡就稍显厚了些。于是做了几天试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终于基本定型出一套治具,先切了张大约20cm * 20cm的板子开片了第一刀,效果可以接受,只是板子会出现弧度。请有热切经验的兄弟们给些建议,如何能让这个弧度尽量的小些。
有图,有视频,有真相

网友A:
试试小鸡炸鸡效果,是不是炸不烂

网友:
这个切片机做得真好.学习.

网友:
做的真棒

网友:
真牛,重力切割。

网友:
麻烦电源报价~~~

网友B:
弧度可以尝试用鱼线拉着……实在不行就放床底下压一晚上

网友:
汉晟普源的电源,LZ喜欢玩电子

网友:
靠,重力CNC

网友C:
标题

电源大材小用了,温度高的一边肯定导致塑料变形了,我觉得再降低一些温度切割试试看,可能会弯的少一点,不过要是做机翼的话这个弯度连翼型都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小鸡炸鸡效果,是不是炸不烂

正在酝酿,炸一定炸得烂,不会比EPP更耐炸,但相信可以更容易制作也比EPP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弧度可以尝试用鱼线拉着……实在不行就放床底下压一晚上

压床下就免了,先用夹板夹一个晚上看看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老哥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大材小用了,温度高的一边肯定导致塑料变形了,我觉得再降低一些温度切割试试看,可能会弯的少一点,不过要是做机翼的话这个弯度连翼型都方便了

刚刚按匹萨上有人给的建议,加高了温度切了几片,速度快了一点,但弧度依旧。下次再切会试试减小温度试试。

网友E:
电熨斗晕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熨斗晕晕

试过了,有用

网友:
想了一晚上,有温度一定会变形,如果小片,可以直接用美工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