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出现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10):
今天发现cp在我向左打方向时机机疯狂向右转!向右打则正常。是对尾状态。各位碰到过没?是哪里的问题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目前还没遇到,楼下答吧,昨天我的小炸了一下,右边舵机就不会动了,重新対频以后就好了很费解呢,要不试试?

楼主:
有无老大知道?

楼主(2012-03-27):
问题解决
靠。。。就是原来把舵机行程调太大了。改小后一切OK了!!!!!!!!!

网友B:
rudd舵机的trvadj不能大于119%,这是gcp的一个bug

网友C:
ls 正解。
不道這個 trvadj bug 在 2801 V2.3 上是否存在?